上一次发表的主题续篇——GWS的铝合金电机座四个起落断裂

楼主(2008-08-14):
邮购的铝合金电机座前天到货,菜鸟将上次断裂的塑料电机座拆下后安装上铝合金电机座,今天首飞。第四个起落随便做了几个比较幅度比较大的动作,突然“嗵”的一声,电机座再次断裂。。。这次是GWS的铝合金电机座阿。。。5555555555555

断裂的电机座:

痛苦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是电机座质量问题,塑料的、铝合金的都断裂了,而且也没有经常听说别人的电机座损坏阿!!

菜鸟注意到开大车时候飞机抖动非常厉害,蒙皮都产生共振发出像一面鼓一样的声音,是不是菜鸟的电机安装或者桨的安装有问题?菜鸟用的是桨夹,螺旋桨需要扩孔,每次扩孔都是使用起子一点一点把孔弄大,肯定不规范。并且电机转起来后从侧面看有双桨,震动是不是这样出现的呢?但是以前使用新西达2217电机玩EPP的时候,也是手动扩孔,没有震动这么厉害啊!

上一次断裂情况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4733

网友:
共振引起电机座震动,久而久之就断了

网友:
下次建议电机座用AB胶蒙上一层,一来减震,二来加强强度

网友:
。。。这个应该是震动导致。。。高速下不应该有震动。。因为转速越高。。浆会被甩直。。除非说轴承或者螺旋桨偏心太多。

楼主:
唉。。。这次问题比较大了。。。我也觉得有些共振,因为一但开大车声音一下大了很多很多!

如果是共振,飞机的固有频率无法改变了,电机要怎么弄才能把频率调整到偏离机身的固有频率阿?不要告诉我“那就别开大车呗”阿~~~我会哭的

如果是桨扩孔后偏离电机轴心过多(很可能是这个问题。。。从侧面看有双桨~),有什么好办法扩孔时候能保证把孔阔的很正呢?

各位大哥~~~救救菜鸟吧。。。

网友:
我还是觉得用塑料的那个好。还有,估计是扩孔用的工具不对。买专门的扩孔器扩孔啊,起子的话没办法保证的。

网友:
扩孔要用专用的扩孔器,有一档档孔径尺寸的。还有要不换个电机,桨不要用太大的,太大的飞不快。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帮忙。。。我在我钻好孔的桨中找了一个最好的。。。共振基本消失。。。我用三合板做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电机座。。。上的AB胶。。。

厚着脸皮贴出来吓吓各位大哥。。。

网友:
哇 操~ 真的很丑...

能飞就行

网友:
没关系,能飞就好了。

网友:
LZ 如果你的飞机不用来掉机的话 建议使用直驱桨 桨根比你这个慢速桨根厚些,阔孔应选择专用用阔孔器  随便用工具阔孔 孔的轴线会偏 导致螺旋桨出现双浆 就像轴心撞弯了,在转的感觉 高转数震动大时 就会引起马达座等部件出现问题

楼主:
感谢璇姐姐的建议!

我这个桨是一般的1047桨 将根很厚~我自己切掉了两边多出的大概一共8mm左右(两边各4左右)的边沿,否则套进桨夹后螺帽拧不上~~

弱弱的问一个菜鸟问题。。。直趋桨和慢速桨在性能上有何不同阿?在选配上有什么原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璇姐姐的建议!

我这个桨是一般的1047桨 将根很厚~我自己切掉了两边多出的大概一共8mm左右(两边各4左右)的边沿,否则套进桨夹后螺帽拧不上~~

弱弱的问一个菜鸟问题。。。直趋桨和慢速桨在性能上有何 ...

慢速桨是用来吊机、刷3D用的,要求失速,一般飞航线可以用直驱桨,飞机慢了不好飞。

网友:
这种非对称电机座,不适合大功率电机的。2208、2212用用就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扩孔造成将不平衡振动

换个桨保护器就不用扩孔了,2217现在也有4mm的桨保护器了,扩孔不同心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是质量问题 塑料的不容易断 这个我断过多个  我曾经用2212 电机 在天上电机就飞出去  接电调的三根线搅成麻花

有人说是疲劳震动断裂?? 你学没学过材料啊  其实是那个直角的地方有裂纹 很细的 加工的纹路  看不到 但一但那个地方受力 这个 就全部玩蛋了

网友:
4楼的哥们牛8年发3贴,我见到最牛的潜水,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