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3A主起落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14):
我有一架30F3A起落架是安装在两边机翼的,请问大家这样对机翼有影响吗?尤其是着陆稍微重一点.,谢谢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只要不是太重就没事..你的是京商的MINIX?多练练降落这个问题不就会困扰你了.

网友B:
如果是MINIX,这个飞机太好降了,非常稳,这个设计不错,比以前老款的起落架在机腹下稳多了。不过,飞F3A,降落都不能重。
老款
新款

网友C:
南园说的对,不管起落架装在什么位置,着陆都必须柔和,以不弹跳为标准,轻触地面

网友D:
飞3A呢人了,降落技术应该过关才是。

网友E:
建议把起落架改到机身上,这样着陆对机翼的冲击小,将来维护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