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的过放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8-14):
锂
电池
电压3.7-4.2v 我个人认为最低电压应该是3.7v低于这个电压就过放了.过放肯定对电池不好.我在网上看了机款电池电量显示.电池最低电压报警都设定在3.3V.这样电池是不是就过放了.

网友A:
3.3都没问题。。何况那个3.3还是负载电压....
按某说法,3.7放电深度还不够.损伤电池...............3.6~3.9是长期保存电压
过放好象是2.7,注意,好象而已.

楼主:
谢谢了.这样我就可以大胆的用网上买来的电量显示了.

网友B:
低于2.7v过放

网友C:
电池过放电压大约在2.3-3.0之间,不同厂家生产的电池抵抗过放电压不一样,越好的电池其过放电压越低。我们所使用的航模电池过放电压高于常规电池。所以电池放电电压保持在3.0V以上就足够啦。生产厂家做测试时,都是按照此电压进行的。但电池在此时放电电量比较少,考虑飞机的安全,避免电池放电结束还没有及时降落,我们保持电池电压在3.4-3.6V时,就降下飞机,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