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级别像真机

楼主(2008-08-14):
想买个小级别的飞机,不要教练机,想配两冲的
发动机
,请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可以去看看这个
http://auction1.paipai.com/C9C12D1F00000000004937150361D061?PTAG=10.2.13
我在卖的 淘宝不准登 就登到拍拍了 价格285 可以装15 21 25发动机 不是很像真 呵呵 但是很好飞

网友B:
陆海空有15级赛斯拉和25级P51,这两架飞机我都有,P51安装的时候比较费神,需要自己改动的地方比较多,还有民工那里也有25级的GEEBEE和25级的零战

网友C:
想要架25级的P-40

网友D:
买60级以上的像真机才勉强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