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新手学堂-第一章 从“青蛙跳”开始

楼主(2008-08-15):
第一章 从“青蛙跳”开始
  一、找一位好老师吧!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

  原因是大多数的人,看到遥控直升机在广阔的天空中自在穿梭飞行的模样时,自己也想开始试着做做看,但实际上却觉得“到处都不对劲……”。另外,看到其他的初学者操控者在地面上下弹跳的遥控直升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察觉到很拼命精神,但却很无奈的心情……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玩直升机应该是很困难的。“自己大概不行吧……?”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实际上,玩遥控直升机是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玩的。

  有人不禁要问:“遥控直升机从练习到能够悬停,大约要花多少时间?”现在,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如果吃掉20公升燃料,还学不会的话,那么……放弃学直升机吧!真的,不要在浪费生命了……!”

  一般初学入门用的30级直升机,如果吃掉20公升的燃料相当实际飞行了8个多小时。到目前为止,RCT尚未发现或听过,有人拼了命的练习8个小时,直升机还浮不起来的这种事,当然,这个前提是在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

  找一位好老师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他能教你如何避免错误,学到飞行的窍门。所以,想要学遥控直升机的人,快去有教导遥控直升机如何飞行店;可者是参加飞行会,俱乐部。如果不幸,您是在不教导如何飞行的店卖了遥控直升机的话,那么请到比较多人在玩的飞行场地,并带着汽水饮料,鼓起勇气去跟那些玩家说:“请教教我吧……”。我想,这时候应该可以顺利找到老师的。如果运气真的衰到了极点,竟然找不到一家有教直升机飞行的店或是飞行的会的话,请一定要看看下面的介绍,让各位干劲十足的三岁孩子们,最起码能学习到与玩家级差不多的技术。如果你很幸运,找不到很厉害的老师,也不能说后面的介绍完全对您没有用处。因此,还是希望您能看看。 今天RCT假设您卖了一架由厂方组装完成的机体,并由模型店家帮你安装遥控设备和做完基本设定的直升机。

  首先,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请一定要找一处十分空旷。并且没有人群活动的场所,而且周边2~3公里内没有其他的直升机同好使用和您相同频率的发射机,请参图①。

  二、飞行前的安全检查

  由于没飞过直升机的人都想一个人自己练习,所以首先一定要找个空旷的安全场所才行,不过,请千万记隹,即使在安全的场所,也是有可能发生害事故。不要怀凝!受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自己离直升机太近的缘故,当然意外的飞行路线发生时,奇怪的很,直升机偏偏就往自己身上飞过来……因此,飞行前的各种安全检查动作是绝对、绝对不可跳过的。

  首先,以电动起动器来起动发动机,但在发动机发动之前,有些事情是必要先检查确认的。

  发身机和接收机用的电池是否已确实充饱电了?如果没有,不要犹豫,立刻打道回府吧!

  回到家里,请用充电器将发射机合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确实的充电,而且不管是发射机或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在要充电之前要做放电手续同,这样不但对电池本身寿命有帮助,并可拥有较好的充电结果和品质,说到这里,插个花,充电器和放电器是省不得的投资,最好再加个测量器。因此没电而摔机那多不值得呀,万一伤到人,那就真的衰死了……

  之后,将模型店贩卖的直升机用燃油,(一般内含15~30%硝基甲烷成份)以加油帮浦灌入油箱。

  接下来,先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开关,再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如果你的直升机上面装的陀螺仪是压电式,请等个几秒种,让它换到中立点,进入有效的工作状态,请参阅图2然后拨动发射上的两支摇杆。确认各舵面的反应动作是否正常,接着把火星塞接上1.2~1.5V的供应电源。

  之后,用左手紧握着主旋翼夹头,确认发射的油门摇杆是在最低速位置(最下方)油门微调处在低速的位置上(一般都在中央)。 说到这里又要插个花了。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里,发动机发动之后,立即传出高速的怒吼声,地上的机体开始扭动起来,这时才惊觉到刚才忘了确认油门摇杆是不是在最低速的位的置,赶快把油门摇杆往下拉,虽然化解了情况,但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这里真的要非常谨慎。

  然后,起动器的起动棒确实插入机体的起动棒接孔,用右手紧握起动器,按下电源开关开始发动发动机。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发动机已经发动,抓住主旋翼夹头的左手就绝对不要松开,虽然以人手之力绝对可以对抗一颗气量5cc的模型发动机,但已经在转动中主旋翼,将会使人的手受到伤害。如果一不留心而松开左手,导致主旋翼开始转动的话,请不要慌张,赶快把接在发动机油器上的燃料油管拨掉,这样就可以使发动机在最短的时间内熄火,使主旋翼不再转动。

楼主:
现在,对想一个人自己练习的您来说,如果真的飞起来,肯定会让自己感动不已。但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让机体飞到膝盖以上的尾险高度。请把油门摇杆慢慢往下 拉的观念牢牢记在脑中,并把直升机浮离地面的恐怖感转变成快感。如此不断地浮起、降下,重复,再重复地练习。

四、悬空时间延长,并试着操控看看

当时间在渐渐拉长,飞行高度渐渐升高的同时,也就是您学会直升机飞行的最基本飞行技术,停息。

第二章 如何检查与修理

  由于损坏程度不同,再加上机体厂牌有别,所以要完全不漏的把损坏部分的修理方法说出实在是有困难的。因此,本文仅就大多数青蛙跳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部位进行说明,在这里也请各位见谅。

  看到这里,各位是不是觉得心里通通地跳呢?让我们一动手来解问题吧!碰到机件破损断裂的时候,唯一的途径就是更换新品。如果是弯曲变形的话,在不影响飞行性能及飞行安全性的情况下,倒是可以想办法把它修好,强烈建义更新品为妙。

  一、如何检查与修理

  其实木质主旋翼如今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样不更换呢!如果他细想一下安全性;以及万一因此再度摔机的话,衡量一下所冒的危险与机件更换费用,这岂不大亏了!闲聊之后,接着让我们开始动手吧。

  一旦发生摔机,建义拆下主轴检查,请特别注意,一架主轴弯曲的直升机,将直接影响到主旋翼的效率。连带的使飞行性能变差,机体剧烈地抖动使设定变成无意义;压重时甚至飞不起来。 2.横轴

  3.尾轴

  弯曲的尾轴将使得尾旋翼的效率降低,并引起尾部的剧烈震动,这对于机体的控制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弯曲度极大或断烈的尾管,当然可以清楚别,并直接更换新品,但如果是轻微的碰撞,单靠眼睛无法分辨时,这就麻烦了。因为,要找到一块长度口足以检测尾管 的平板物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实在很没有把握确定它精准笔直的话,还是更换吧,反正铝合金尾超便宜的犯不着为了省一支尾管的费用跟一架直升机拼命,对不对啊! 碰到尾旋翼才用轴传动方式的机体,在这里要小心谨慎因为,弯曲的尾管将使得内部转动轴没有准确的直线传动,如果继续使用,极容易因为弯曲受力,导致传动轴 突然断裂……尾舵便无法控制了!这是多么危险啊! 重新安装尾管时要注意的是,如果尾旋翼是皮带传动系统,则皮带的张力松紧度要调整恰当。

  细细的平衡杆一旦受到撞击,下场往往是弯曲得不成样。想要动俭建国吗?但相信靠着毅力敲打机下之后,就会听得以下RCT给你的建议:换一支新的吧!把敲打的力气跟时间留着到飞行场用功卡实在。

  6.平衡片

  重新安装平衡片的基本务必要注意到:1.平衡片翼型中心线与十字盘平面中心线互相平形。2.左右两面三刀片平衡片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2.左右两片平衡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3.左右两片平衡片与主旋翼头的距离要相同。

   这里所说的拉杆,指的是各种长长短短,作用不同的控制拉杆。纤细的金属拉杆受到撞击拉扯,便极易弯曲,有时候拉杆末端的拉杆头甚至在剧烈拉扯中脱落或变 形,金属拉杆很容易弯曲,同样地也很容易把它弄回原状,以及金属杆本身的材质是不是已经受损。请注意,弯曲的拉杆,其长度必然短于原本笔直的时候,一旦拉 杆的长度变更,就会影响到控制准确度,而如果金属杆本身的材质已经压重受损的话,就极可能在受到重力负载时弯曲,同样地,为保险起见,更换新品最简单。

  已经断裂的混控臂就直接更换新品,千万不要企图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因为,在实际飞行时,这时承受极大的负荷 。

  9.传动机构

  二、再度起飞

   修理之后的成果当然是需要经过实际飞行来检验。基本的微调修正与机械调整当然也是免不了的。不过,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最容易被忘记的主旋翼螺距。以一般初 学入门的30级直升机来说,把射机的油门摇杆推到中速位置(正中央)时,主旋翼螺距标准约是5.5~6度,进行这项测量动作之前,请先准备好螺距测量尺。

网友:
对新手的好贴强烈支持啊

网友:
好呀

好呀

网友:
油直 除非是特别很里摔 一般主轴 不带弯的

重要的是 横轴 得看  还有平衡柑  那东西 在悬停阶段  只要用肉眼看下就可以弯了  你可以摆直 ,   个人感觉 象YT 的  塑料浆夹 很不结实 摔一次  虽然有时候  没坏不过 有暗伤 啥的  危险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不过估计完全看完的人没几个...太多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