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入门必读教程

楼主(2008-08-15):
 顺带一提。市面上较常见到的O.S MAX-32SX如果是使用硝基甲烷含量15%的燃油,其主油针位置建议从完全开闭的情况下开启1~11/4圈为佳。    修理直升机时的重要目标是“如何让机体回复原来的机状态”。弯曲或断裂的机件就绝对不要再用了。不管怎么说,遥控直升机吸引你的加入趣味性,但这一切都 要先建立在安全的飞行环境,不是吗!因此,任何可能会影响到飞行安性的因素,都要彻底的排除,绝对不让它有发生的可能。   至于机体的调整重点,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有关的设定资料,并去了解什么是ATV、EXP正逆转,微调ldle up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等的意义。可叹的是,绝大多数的初学朋友都不看说明书内的资料,也不求理解。  第三章 练习,练习,再练习 各位玩直升机的同好们,不知道你们每个礼拜是不是都能抽出固定的时间在玩直升机吗?不管是刮风下雨(当然台风跟豪雨是例外的)都勤练不辍? RCT 接触过不少国内F3C的高手,在闲聊之时得知,他们在平常时候的练习,一天吃掉8公升的燃油是一件常有的事!而燃油的消耗费用往往也是让他们感觉负担最沉 重的地方。嘿!用大量的燃油烧出熟练的飞行技术! RCT蔡总编也曾有过一个早上的时间用掉4公升燃油的纪律。虽然他是如此努力,但也没办法具有F3C高手们一半的功力。天份资质?年龄岁数? 二、从青蛙机到直升机 “青蛙跳”飞行是让初学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令他们人提心吊胆的事,但在持续的练习中便也渐渐习惯了,除了飞行高度能够稍微升高一点,并且、浮在空中的时间也加长了,然而大意的话,还是会摔机的,为何会摔机呢? 理 想的情形是在不使直升机摔落时,一边练习一边变得顺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做筋斗的人几乎没有(但有练习直升机的过程中,一次也没摔就会筋斗的人也 有),刚开始的时候就做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可以连续在空中浮超过5分钟以上的话,就能够达成不摔机就学会飞直升机的境界。现在,RCT把这 个秘密教给看这篇文章的读者,也请看过的读者保守这个秘密! 为什么直升机会摔落? 在反复的“青蛙跳”练习中,副翼打右舵,机体会出现右倾,升降舵打上舵,机头将往上抬起来。这是机体一连串的正常反应动作。然后就想慢慢延长机体浮的时间,这是人之常情。但就算知道如此,这是会发生摔机。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青蛙跳”练习飞行时,与其莫明其妙粗暴地操作油门摇杆让机体起降,还不如把心思放在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以减少突如其来的错愕感;或尽可能把损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2.让机体慢……慢的上升,慢……慢地着地。 4.逆风飞行(机头迎着风吹来的方向)。 从直径1.2公尺的圆形起降区垂直起飞至眼睛高度,停息10秒。再垂直降落于直径1.2公尺的起降区中心(请参阅图3)。如果能做到这样的境界,这才具有高手的基本条件;但如果还做不到……“高手”二字还需要多

多磨练了。

  早年曾听闻过一件事,话说国内某位F3C级的选手,在某年全国赛的开赛前,邀请担任该次全国赛裁判的友人来做赛前指导,结果机体才一离陆,该名裁判友人即大 呼:“降落!”正当F3C选手一头雾水之际,该名裁判友即说到:“如此不堪入目的起降动作,到了正式比赛,裁判怎么会有好印象,接不来的动作就别指望取得 高分了”。 事 隔多年,RCT蔡总编要去“年度全国直升机甲、乙、丙组技能检定赛”的丙组赛事。为此他卯足了力气想直升机稳稳地停息在同一个位置……不过,他的师父叶富 田可不这么认为,他要求蔡总编从基础的垂直起降重新练起,并要他全神惯注他细观察机体的姿态变化,些微的移动都要察觉到…… 这真的是苦了蔡总编,才一个早上的时间练下来,推油门的右手姆指差点就被摇杆给扎破个洞;而眼睛也差一点就 “拓窗”。

网友:
还有下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曾听闻过一件事,话说国内某位F3C级的选手,在某年全国赛的开赛前,邀请担任该次全国赛裁判的友人来做赛前指导,结果机体才一离陆,该名裁判友人即大 呼:“降落!”正当F3C选手一头雾水之际,该名裁判友即说到:“如此不堪入目的起降动作,到了正式比赛,裁判怎么会有好印象,接不来的动作就别指望取得 高分了”。 事 隔多年,RCT蔡总编要去“年度全国直升机甲、乙、丙组技能检定赛”的丙组赛事。为此他卯足了力气想直升机稳稳地停息在同一个位置……不过,他的师父叶富 田可不这么认为,他要求蔡总编从基础的垂直起降重新练起,并要他全神惯注他细观察机体的姿态变化,些微的移动都要察觉到…… 这真的是苦了蔡总编,才一个早上的时间练下来,推油门的右手姆指差点就被摇杆给扎破个洞;而眼睛也差一点就 “拓窗”。

所以覺得飛F3C的人都很變態, 把休閑和有趣的航模活動搞的那麼神經希希, 玩比工作還要辛苦, 何必了?

楼主:
我把下文发上

楼主:
从静止到慢慢移动 虽然说,接下来要进入上空飞行的练习并没那么简单,直升机要踏地重复练习来累箦技术,而非一朝一可成的。 现 在,站在直升机的正后方,绝对不能让机体的侧面或正面对着你,请如图4般面向机尾,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先向右侧移动约5公斤尺,保持机体既有的方向,这 时候你就能看到机体左侧面,并且在这个位置上让机体静止。接下来,再开始慢慢地向左侧移动约10公尺。OK!机体在此静止,这时候你已经看到一大半的机体 右侧面了。 接下来,再把机体横移到距离自己约20公尺处的位置。这时候机乎已经可以完全看到机体的整个侧面了。请参阅图5。

     六、学习不如习惯 刚才的练习也是一连串的操控,不论机体的远近应该都是一样的。随着距离愈来愈远,就会愈容易看到直升机,错误的方向,于是乎心跳加速……不行了,哧死我啦,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从近一点的距离练起,就从1公尺开始好好练习吧! 练习了这么久,相信总是希望能有机会跟更多的同好互相切搓技术吧!没问题!比赛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场合,就从这里着手。 让我们一起练习,互相加油吧。加油、加油、加油……!!!   一、机体飞行个性突然改变 “直升机飞行教学”这个连载单元很快地已经来到第四回了,RCT编辑部也收到一些飞友对本单元的意见。 既 然有奖赏,当然也会有:“这种内容太幼稚”;“文章内容表达得不好”之类的批评。 虽然有一些负面的批评,但RCT为了让那些初学的朋友们,能够快乐地享受遥控直升机,每天都努力地过着每一天,所以在用遣字方面,以及选取择题材上较偏向 初浅化。因为,所谓的遥控直机,在刚开始的时候,终是抱着既期待又怕受害的心情,第一次飞起来的瞬间,如果经每天的练习,真的是非常快乐。如果作筋斗的动 作时,绝对会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受觉吧。即使是觉得自己办不到,只要按照本单元的内容练习的话,一定可以做到最起码的翻筋斗。是的,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机体飞行个性突然改变”的问题。 请各位朋友先了解一点,初学者的直升机,经常是保持在某些地方有毛病的状态下飞行。这是因为大约有3公斤重的直升机(以一般30级直升机为例),常常是忽上忽下地飞行,这跟从天空上掉下来是差不多的,所以,保持在有毛病的状态下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样直升机终是在比赛当天的状况最差呢……?对不起,忍不住话题又扯开了。

    为什么样就连直径多达8~10mm的主轴(以一般30级直升机为例)都会弯曲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困为在重重着陆了时候,之前一直跟横轴的方向保持水平作用的离心力,会让它斜斜地往下弯曲,即使是有8~10mm粗的主轴因此弯曲了,也不足为奇。同时,因为横轴也有可能会弯曲,这时也要多加注意。 尾 管的末端装有尾齿轮箱,在这里的尾齿轮箱上旋翼习以每分钟将近750rpm的转速在转动。这种情形可以把它视为在尾管末端安装了一个正在发动中的15级发 动机。由此可知,尾管要常常承受这种扭动的力量;也就是加注震动在尾管杆,也应该承受了相同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会造成尾管杆的固定螺丝松动。 机体明明没有摔过,但却出现震动的时候,大约有80%在检查过主轴、横轴及尾管杆之后,尤其是尾管杆的固定,都可以得到改善。 接着是比较常出现的离合器片问题。这个部分特别是因为反复地进行,“青蛙跳”方式的飞行,弹跳撞击的次数比一般平常会飞的玩家多一几十倍,以及免不了的翻倒、坠落花次数较多,结果慢慢地就累绩了一些伤害。

网友:
好啊!正需要这样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