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别笑我

楼主(2008-08-15):
做一个KT机需要的所有成本大概是多少啊?我新的不行的新手,麻烦说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空机的成本大约20左右,KT板,加上热溶胶的费用。一般到不了20。买套T6的控200多300左右,加上电机,电调不到200,再有就是电池的钱了,桨一般3块钱一个。如果你有控,买个西安孵化的接受80块钱,加上一对晶体10块。
我们玩直机有T9的控,一架飞机成本大约200多。炸烂了自己做,很便宜的。

网友B:
小8都成专家啦~~

网友C:
最近也忽然想玩KT,不知道最小可以做到多小,想在屋里飞。外面怕被导弹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