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别笑我

楼主(2008-08-15):
自己做KT机都需要什么成本啊,我新的不行的家伙,说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基本上一架空机也就是10块钱。

网友B:
原帖由
四处流浪
于 2008-8-15 07:16 发表
基本上一架空机也就是10块钱。
很多人都是这样被勾引入魔的,呵呵。
做一架KT空机真的就10元能搞定。
KT板一张可以做好多架飞机,还有就是直尺、切纸刀自备,轮子可以找个废玩具小车来拆,加强用的碳纤有点贵,用钓鱼杆的玻纤哪种便宜。
可是要想上天.......电机、电池、充电器、遥控器全套,价格就不好说了,空机价的50-1000倍吧。

楼主:
从我妈公司要了点以前做广告用的板子,都是退役的,不要钱,所以我连空机的那10块钱都不用掏,就是其他的太贵,我一个学生连零花都没有,下学期不得不打工了。。。。。。。

网友C:
空机10元是指板材吧,总得买点工具呀.能这样说吧,要飞上天,最好准备800元.

网友D:
KT板
舵角
电机
螺旋桨
浆保护器
电调
接收机
舵机
电池
快干泡沫胶
彩色胶带
塑料扣子(舵机固定)
502胶
碳纤片
碳纤管
1.5mm的碳纤条
1mm的钢丝
手术刀
最最重要的就是遥控器~~~

楼主:
刚刚把我做的东西彻底掰烂了,挣钱,我一分钱都没有!!!

网友E:
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控,舵机,马达,电调,锂电,碳杆等花了我600米啊,还不算板材和辅助材料工具仪表等,估计总造价800还是保守值,光控的8节充电电池就不少米了!还是电动自由飞省钱,或者找玩具遥控接受设备代替做小型机,不用舵机和电调,双马达驱动可控制左右转弯.

网友F:
成品的也不用800..
做也不用那么多吧.无刷调加电机120 3个舵鸡66 电池100 控和接受不知道~最烂的估计也过不了200 舵角碳纤什么的就算20 因为一个地方可能买不齐,邮费算45
551了....你还是弄个翼龙好了O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