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推升降舵向左前飞 拉升降舵向右后飞 为什 ...
请教各位 推升降舵向左前飞 拉升降舵向右后飞 为什么?

楼主(2008-08-15):
请教各位 推升降舵向左前飞 拉升降舵向右后飞 为什么?

网友A:
有一个舵机反相了

网友B:
不是通道接错了吗?

楼主:
和十字盘平不平有关系吗?

网友C:
1)請檢查三個舵機的行程量是否一致
2)三個舵機的舵臂上的球頭位置是否等長
3)螺距0度時,三個舵臂與連桿的角度否接近一致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哦~~难调~~JJ是450XL呢,前置3个舵机的~~~郁闷

网友E:
十字盘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通道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