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样使用寿命长讨论

楼主(2008-08-15):
电池寿命长短除了电池品牌和本身的质量,使用方法也是非常关键,据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新电池激活:前5次充满,放电不要低于3.85v/片,即可激活电池,使电池处于最佳状态。
2、充电器选择(听说慢充有好处,esky0851说是串充,但是反映很好,缺点就是慢,有用他充电飞几百个起落的)
3、存放温度(0-5度的温度最好,能保持动力不衰减)
4、不能过放,一般3.7-3.75v/片,购置电显,监测电池放电情况。
5、是否经常暴力飞行,暴力飞行后注意电池的温度。
6、不能过充,容易爆炸。
7、长期存放(或3-5天)3.85电压最好,如果4.2存放时间长了,肯定鼓包。
8、滇池尽量保护好不受外力撞击。
9、其他因素。

总结电池的克星:高温、撞击、过充、过放。
请大家指正!哈哈

网友:
新款的0851是平衡充。

网友:
也不是独立平衡的

网友:
确实感觉高温是最大杀手。

网友:
我已经用铁锂飞固定翼了,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新锂电池激活问题,说法比较多,有讲在家庭中我们的充电器是不可能激活的,也有讲和镍氢电池一样前三次冲12小时激活。
2充电器基本上可以稳定的控制在0.02v以内的精度就可以了,不必锱铢必较的关心0.001v的精度,没必要的。
3虽然存放温度在低温下较好但只要不超过室温,不放在阳光下直射,也就差不多了,很少有电池方一年再用的,低温保存需要做好防潮措施,否则拿出来后凝结出水导致短路得不偿失。
4不要过冲过放,不要不受外力撞击,3.85v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新锂电池激活问题,说法比较多,有讲在家庭中我们的充电器是不可能激活的,也有讲和镍氢电池一样前三次冲12小时激活。
2充电器基本上可以稳定的控制在0.02v以内的精度就可以了,不必锱铢必较的关心0.001v的 ...

我放在冰箱里保存呢,不过包装1下,又裹了很多卫生纸,没问题吧...,
新锂电激活冲满了就自动停了,冲12小时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