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池组充不进电....

楼主(2008-08-15):
有一个7.2V的
电池
组,,,好象是放坏了,,,怎么也充不进电,,,充满后用一会就没电了....
是电池组整体放坏了,,还是其中某节电池放坏了呀???如果是后者,,怎么判断哪节是好的好节是废的呢???
谢谢啦~~~

网友A:
测量单节电池电压。锂电池充满电后端电压约为4.2v,两块电池电压应基本相等。

网友B:
按照楼上的,先测试单节电池电压,然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