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15):
我买的3D机,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左转和右转?
我知道是按左边摇杆的左右(我是右手油门)
大家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叫3D机吗  8成又被骗了 一套 能飞3D的机器 起码价格过4K

网友:
型号...照片.........最便宜的013直接就能3D..没到1K.能是能..也只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3D机,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左转和右转?
我知道是按左边摇杆的左右(我是右手油门)
大家说是什么原因?

3D机至少是6通的:四个通常通道,一个螺距,一个陀螺仪感度;
所以不明白3D机是什么?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是艾特猎鹰
在大家乐航模呢里买的

网友A:
不能转向的    右边的左右是不是转向吧?  是机身左右侧吧?  左边的左右才是转向吧

网友:
呵呵,8能是被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转向的    右边的左右是不是转向吧?  是机身左右侧吧?  左边的左右才是转向吧

看贴不仔细

楼主:
。。。。。。。
引用 网友A:
5k+]1S5U:U7H不能转向的    右边的左右是不是转向吧?  是机身左右侧吧?  左边的左右才是转向吧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5L'M5N-Q'N#Q1S;X([:k
看贴不仔细

网友:
。。。。很可怜的lz

楼主:
我是可怜啊
一个暑假快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