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求破百。破50就满足了。请各位船友给个具体配置!

楼主(2008-08-15):
这几天一直潜水看船。看来看去有点眉目了。当然具体配置还不是很了解,我这有个大湖。不玩船可惜了。电船油船大家说了算。只要给个配置都行。由于经济能力有限。飞机只能飞450。所以恳请大家给配置的时候多考虑性价比。
配置要求:
1.速度达到50左右即可。不要求太快。
2.配置尽量写具体点。我还是新手呢。
呵呵~~同时各位船友有想进军飞机的时候我可以提点意见。
拜托啦!

网友:
两千二左右的汽油O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油的比电的经济,需要的话可以找QQ214901286,他装的船不错,温州人都知道,在论坛里也很热心,呵呵

网友A:
改电的玩具船咯!   船壳(120元)B28电机2700KV !(100元) 电机水冷套(30元) 30A电调(150元).   用你手上的450电直的电池.   老鼠尾轴系(150元) 自制舵,(不要买吸水舵)
合计一下:55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您好,我现在就是玩具船改的船~
双有刷550电机,玩具船的轴
吸水舵,水刀,压浪板,都装了。
不知。您说的电机,水冷套,轴系,哪里有那么便宜的?~多谢!

网友:
陶宝或广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的玩具船咯!   船壳(120元)B28电机2700KV !(100元) 电机水冷套(30元) 30A电调(150元).   用你手上的450电直的电池.   老鼠尾轴系(150元) 自制舵,(不要买吸水舵)
合计一下:550元 [/q抄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我刚刚接触船,只知道飞虎重工和冷风老师那里
您有啥好的店铺可以推荐吗?~呵呵~谢谢!

楼主:
多谢各位。船壳请问买哪个好点?另外买双马达的好还是买单电机带舵机的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电的玩具船咯!   船壳(120元)B28电机2700KV !(100元) 电机水冷套(30元) 30A电调(150元).   用你手上的450电直的电池.   老鼠尾轴系(150元) 自制舵,(不要买吸水舵)
合计一下:550元

B28 100元哪里有卖?

网友E:
可能说的是2手的。。。30A的电调跑船我觉得小了点。。。
除非是30来厘米的船。。。上了50到60。。。。30A我估计。。可能要烧电调。。。最好是把电调加大到50A这样子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B28 100元哪里有卖?

广州!  兴耀华B2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说的是2手的。。。30A的电调跑船我觉得小了点。。。
除非是30来厘米的船。。。上了50到60。。。。30A我估计。。可能要烧电调。。。最好是把电调加大到50A这样子保险。。。。

就是30CM左右的玩具船!  30A新西达电调!  自制水冷!  再上B28----2700KV的电机!    以前很多人改的小A5都可以上50-60KM啦!

网友:
能否请给些连接啊,多谢。

改电的玩具船咯!   船壳(120元)B28电机2700KV !(100元) 电机水冷套(30元) 30A电调(150元).   用你手上的450电直的电池.   老鼠尾轴系(150元) 自制舵,(不要买吸水舵)
'~;p;v p"V*l3e6e合计一下:550元

能否请给些连接啊,多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774&extra=page%3D4

网友F:
蝦哥,我好感動啊,有兩只黃cat

网友G: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要吸水舵
是不是阻力太大
不要吸水舵水冷怎么弄上个图看看,我也自己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蝦哥,我好感動啊,有兩只黃cat

以后就用我的黄CAT救缓船去叉住啊打的风动救缓船!同巨死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要吸水舵
是不是阻力太大
不要吸水舵水冷怎么弄上个图看看,我也自己做个

1.吸水舵的入水是在舵的一边(不是两面都有)  当船转弯时舵要打到另一边时吸水舵不能吸水!
2.吸水舵的吸水量不太足够供给电调电机的串联水系!
3.吸水舵贵!一般市面卖的都要80-----130大元!
不用吸水舵可以在船尾的最后4CM处用铜管做一个斜口的入水口!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什么温州都知道啊

网友:
好像温州玩船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是温州的吗?春杰认识不?论坛里叫杰机的那位

网友:
当你有天上到50后就想再上80或者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吸水舵的入水是在舵的一边(不是两面都有)  当船转弯时舵要打到另一边时吸水舵不能吸水!
2.吸水舵的吸水量不太足够供给电调电机的串联水系!
3.吸水舵贵!一般市面卖的都要80-----130大元!
不用吸水舵可以在 ...

同意!我就是在船尾自己卷了个铜管,切成斜口给电调和电机串联供水,效果很好,而且非常便宜,成本几乎为零,水管用输液管

网友:
回复 网友J:

能给个电机的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