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锂电的求教帖,和以前的种种纠纷无关!

楼主(2008-08-15):
菜鸟玩电动已经半年了,使用的是11.1V的锂电,放电倍率基本在10C到15C之间(因为菜鸟不懂什么牌子好,所以开始是胡乱买的)。电池大概买了10块左右,已经损坏三块。

一块GE POWER牌的电池,1300毫安时,标称20C,买回来第一次使用充好电后电压显示4.2V,但是一上天立刻就没劲了,下来测电压是4.1V。昨天我又翻出来充电,没有冲之前测电压是3.9V 我使用IMAX B5 充电器,电流设置在0.6安,只充了18分钟就充好了。

上个图:

下面是坏掉的另外两块电池,也是这个帖子想问的问题:ELECTRIC POWER ,2200毫安时,标称10-15C,一块电池飞行后一量电压是3.9V、3.9V、2.2V ,一块电芯损坏;另外一块我用E-SKY的LAMA原配充电器充电后发现很久充不好。。。拔下来一量电压,4.4V、4.4V、4.2V。现在这块电池中过冲的两块店芯已经损坏,菜鸟想把两块坏的电池合成一块(正好完好的电芯是3块),请问在动手过程中扒皮脱衣、焊接等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电池很危险,自己动手是不是危险性比较高?没有操作过的人能不能小心的完成重新组装的工作?

这块电池也上个图:

相机飞飞机时候丢了。。。只好用手机凑合~~图不清楚请见谅。。。

另外,菜鸟在潜水时候发现了一篇文章,上面说“例如单个电池的电压,1C到3C的,最高可以充到4.25V,后面的5C到8C的就降到4.2V了,现在10C以上的更是下降到4.15V了.”(原文地址:http://www.shanghaihobby.com/main.htm,是上海双天航模店的网页),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
我没有装过电池,不过窃以为这个电池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不值得冒险。可以去买老B的电池,我买过两块3s 2200mAh 15C,用着不错。

网友:
电池很危险,我是不敢弄,可以找个胆大的去弄。2组不同的电池,有个体差别的,最好不要混用。

楼主:
哦。。。我准备弄在一起的两块废电池是同个厂家同容量同放电倍率的,因为这样我才想把他拼在一起继续用~~穷啊~~一块150+呢。。。楼上高手都不敢,我还是算了吧。。。省一周的烟钱再买一块好了~~

网友:
虽然表面上与各种纠纷无关 但是楼主显然是达到宣传效果了  我以后肯定是不会考虑这两个电池了 尤其是哪个GE POWER  其实我以前逛淘宝就不看好他

我最担心的就是虚标

容量虚标

C数虚标 等

(声明 与各种纠纷无关)

网友:
还是买新电池可靠。为了JJ着想。

网友:
买电池,得买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