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 海陆空25 P51 问题

楼主(2008-08-15):
各位牛人~~  飞练习机也飞了快1年了    最近练习机被朋友光荣牺牲了   入手了 海陆空25  P51    但这个飞机寄过来却没有说明书      有哪位好心人手里有说明书啊~~  谢谢  谢谢 ~~    18179866@qq.com

网友:
25级,我准备改电动的。

网友:
哦,很可惜,我的说明书刚刚删掉,你可以直接到陆海空网上站找到QQ,然后叫他传给你,全是图片,如果装油机的话比较麻烦.
1.防火墙的爪牙螺母没有预装,也没有画线帮你定位,只有你自己量,而且装螺母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机头太窄,而且有2颗的位置居然有横着的层板....需要自己把里面的层板给去掉一些才能装上,这个我差不多费了两小时.
2.如果装两冲,为了保证像真性,需要倒装,那么排气管那里有你好受的,需要把防火墙挖掉一部分才能装上.
3.装的时候下拉多设点,不然会抬头,我下拉垫了4MM的层板..
4.安装机翼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对位,我已经弄掉爪牙几次了,现在我一般很少拆,只有充接收电时才拆开.
5.前起落架尽量往前倾,这样才不会拿大顶,虽然肚子看着快贴地面了,只要在柏油路面起飞就没问题.

这架飞机我已经飞了2个月以上了...很好飞,降落的时候速度快点,降落下来后等飞机速度慢下来后最好拉杆转弯,这样轮子更贴地面更好转.陆海空的飞机...特别是这种小型点的,特考自己的动手能力,呵呵.祝你成功试飞.

起飞

降落

网友:
LS的真是热心! 赞一个

网友:
车牌号牛X

网友A:
改电的就少了很多问题,25级的飞机改电的最合适。

网友:
机身水平时,桨距地面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电的就少了很多问题,25级的飞机改电的最合适。

完全同意楼上意见。
我请朋友装了陆海空15级的CESSNA,装OS20,弄的很脏,又特意要了机头罩,计划改成电的。
请问猎鹰,25级改电的,CESSNA、零战或这P51怎样配置合适,电池就450的即可吧。
请多出主意,计划北京展览会采购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5011

网友:
海陆空的机子做工稍微有点粗,我买的Swift 40也同样没有说明书,爪牙螺母也要自己定位,安装设计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希望厂方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多多听取模友们的建议~~~~~~~~~

网友C:
安装需要自己动手这些是陆海空的一大特点.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比较有优势,如果同样的机型,不参赛的话完全可以考虑价格便宜一点的,这应该是我们广大模友的心声.

陆海空的15级小赛我也有.装的三叶15发动机..也比较好飞. 如果这两架改电的话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容易换电池,不然每次都要花5分钟来拆装机翼那就得不尝失了..

楼主:
哎  我就不喜欢电的  要老换电池  脏这个问题 用玻璃水一檫就没了  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需要自己动手这些是陆海空的一大特点.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比较有优势,如果同样的机型,不参赛的话完全可以考虑价格便宜一点的,这应该是我们广大模友的心声.

陆海空的15级小赛我也有.装的三叶15发动机 ...

多谢提醒,的确换电池是个麻烦事,还没准备好电动的材料呢,真没想到这点。
我准备了这个电动起子,调到最低扭矩拆装机翼固定罗丝很合适,该方便些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9d2fa390a8298b06cfaecf66bb38989.jhtml

网友:
你对陆海空模型的总结很精辟,我有他的26CC板机和15CESSNA,跟你的感觉一样啊,哈哈
但说实话,他总有些机型让人喜欢,又似乎没太多其他厂家生产,比如你那小P51,我也差点要买。。。。。。。或许今年展览会还忍不住买他东西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意见。
我请朋友装了陆海空15级的CESSNA,装OS20,弄的很脏,又特意要了机头罩,计划改成电的。
请问猎鹰,25级改电的,CESSNA、零战或这P51怎样配置合适,电池就450的即可吧。
请多出主意, ...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有一点要记住的是,25级的飞机,电池一定要用4S的,升高电压,能有效地提升动力,我用的是3542(2820)电机,我的这架MINIX动力远远大于另外几个模友装的MINIX油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8905&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改电机是不错滴,小机油滴难伺候

网友:
还好,OS20老发动机了,还很好调,也比较稳定。

比一同调56级的国产发动机容易调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