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5A

楼主(2008-08-15):
各位用过ESKY 0905A
模拟器
的兄弟,这个模拟器右边的上下能否自动复位?刚买了个,不能自动复位.谢谢!

网友A:
油门通道不会自动复位

楼主:
呵呵,那就是没问题的了.多谢楼上的兄弟回答.刚刚开始学,见笑了.

网友B:
要是直鸡,推荐先买个2手的4通炸,最好带配件多点的.要是以后换6通或者放弃时候,没炸烂还可以卖掉..
固定翼随便什么练习鸡都行了.就是落地报废个桨起落架什么的...

楼主:
我是准备玩电直的,多谢楼上的兄弟,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