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亚托原装的
电池
,因为一次过放以后
充电器
总是认成2S的了,这个电池还能用吗?
因为充电器说明书上说的11.1V充电只能充3S的电池,所以这个电池就再也不敢充电了

网友A:
有一节坏了,其它二节估计也差不多了

楼主:
那就是废了吗?用2S充电可不可以用?

网友B:
用ESKY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C:
把坏的那节电池拆下来,其它的等有同型号电池装一节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D:
改成2S的或者直接扔掉,不要想着换单片,这样会大大影响电池性能的而且飞行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