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重心严重靠后,不想加配重,电机安装下拉角度有助解决头轻的问题不?谢谢!

楼主(2008-08-15):
重心严重靠后,又不想加配重,如果采用电机安装下拉角度有助解决头轻的问题不?谢谢!

3D机如果加下拉,倒飞就又出问题了,看来只有脑袋下部配置,加了50克的铅块,前天飞了一下,还是仰头,飘忽不定,看来还得加啊。

呵呵,居然可以修改自己的帖子了。。。。现在才发现。

网友:
不建议这样来抵消中心问题的影响,毕竟飞机飞行姿态有变化,例如你倒飞时就会出问题了,调调电池位置吧。

楼主:
电池已经抵在电机屁股上了,没法在往前移动了,,

网友:
什么飞机?上图学习学习

楼主:
带翼型的epp3d

网友:
配重......不能用舵面来将就重心的.........而且还是3D,正飞将就了,倒飞呢?

网友:
工作重心还是要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已经抵在电机屁股上了,没法在往前移动了,,

把电池横过来。

网友:
再加块电池

楼主:
鸡鸡脑袋电机下部已经用50克铅块配重,明天再去飞飞看了,希望会比昨天好飞。。。。

网友A:
配重吧,我这有个翼展76厘米的飞机,已经830克了,还要配重才能飞...

网友:
换容量大的电池。

网友:
哦,是了,换大容量电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吧,我这有个翼展76厘米的飞机,已经830克了,还要配重才能飞...

你也真是可以了,你这个是导弹吧

网友(2008-12-23):
引用 网友A:
配重吧,我这有个翼展76厘米的飞机,已经830克了,还要配重才能飞...

请问兄弟  你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网友(2009-03-01):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距吧?
是不是主翼有迎角?改改主翼角度和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