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X的电路板图片

楼主(2008-08-15):
我的35X黑色输入线旁边的一颗管子烧毁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冒个泡,
给个清晰图片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五个脚的前置驱动IC贴片元件。

网友:
我的35X黑色输入线旁边的一颗管子烧毁了,这里能烧.应该都还有其他元件烧了.小心搞吧.不然换零件的价格都可以买一个新的拉

网友A:
的确如楼上所说,换这个元件必须另外收购一个尸体来换才行,如果运气不好尸体上的这个元件有可能也是坏的.用万用表可以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脚的前置驱动IC贴片元件。

从管子烧毁后的尸体来看,应该是两个脚的,看外形好像是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像搞个图片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楼上所说,换这个元件必须另外收购一个尸体来换才行,如果运气不好尸体上的这个元件有可能也是坏的.用万用表可以检查出来!

如果这样,我就尸体出售了,不搞了,反正还有一个好应可以用,就是没有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