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出新機仔

楼主(2008-08-16):
http://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 可以找到 Trex 700N 的模型,下載來玩~
Swap Pages --- Category --- RealFlight G3.5 / G4 ~

RealFlight G4 點入 --- Aircraft :Aircraft Model   /  Aircraft Variants  /   Color Schemes 都可以下載機仔....

Airports:Custom PhotoFields  /   Other Airports 可下載場景...

Recordings:可下載飛行錄影....

T700 在 Color Schemes 裡面 ....

网友:
你英语。。比我还OK。。
那个需要原始模型。不是完整模型。就是说。只能3。5用

网友:
只有Aircraft Model   是加新机的,其他2个是改造的和颜色,并且都需要原始数据

网友:
自己看到是700,但别人看到是600

楼主:
我的G4是從驢子下的,下載的機仔,在G4裡,用匯入的方式加入既可....
Simulator --- Imput --- > RealFlight  Archive (RFX, G3X) --- (到機仔下載的位置,點入)~
Aircraft --- Select Aircraft --- Custom 裡面會出現所加入的機仔.....

网友:
http://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
请问这网这里的  Color Schemes 里的飞机下载来导入之后怎么使用呢?哪里有选择颜色的选项吗?

网友:
还有那个Aircraft Variants 是什么意思的应该? (翻译过来是飞机变)

楼主:
顏色是以當時所網上所登出的為主,若要改顏色,得在這網上找找~
下載的機仔,在G4裡,用匯入的方式加入既可....
Simulator --- Imput --- > RealFlight  Archive (RFX, G3X) --- (到機仔下載的位置,點入)~
G4裡 Aircraft --- Select Aircraft --- Custom 裡面會出現所加入的機仔.....

在 Aircraft --- Select Aircraft ---  Custom  點選所加入的機仔,其他的更改設定及一些選項,都和一般內建的都一樣地.....

楼主:
Aircraft Variants(Google 翻译过来是飞机变),就稱為 飛機電子變速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