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4 除了可以玩FMS,还有其他模拟器吗

楼主(2008-08-16):
esky 0404 除了可以玩FMS,还有其他
模拟器
吗

楼主:
XTR模拟器可以用 esky0404的遥控器吗

网友A:
我用来玩XTR没问题..

网友B:
0404玩xtr可以,现在我也主要拿它来练xtr了,练习时把晶体取掉,可减少耗电。

楼主:
还要买加密狗吗,前辈

网友C:
G3.5也行

网友D:
我用0404玩G3.5,G4也可以玩.用的LAMA自带的USB线,外挂EMU.其他模拟器没有,所以不能答复.

网友E(2009-02-26):
回复 网友F:
外挂EMU是什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谢啦,正好有此疑问

网友H:
同问 等待详细答案

网友I:
EMU是玩g4 和G3.5时要一起运行的一个程序 他是管破解用的 因为一个G4正版的要1000多 所以有人把它破解出来了 只要有手柄或遥控器和电脑连上了 他就能让任意的遥控器或手柄玩模拟器G4或G3.5了

网友J(2010-01-22):
用G4吧,设置稍微改一下 4通 也能飞3D哦

网友K:
可以G4,我用了4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G4比较大有2.5G左右,安装的话对电脑要求可能较高一点,不过是现在买的电脑,独立显卡的话,就没大问题,安装一点要认真,严格安装安装步骤,就OK了,汉化版,很不错的

网友L(2010-03-19):
用 Emu 的时候, X1 Y1 X2 Y2 要设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