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固定翼和直升机都用日本手又想换手的兄弟来探讨下!

楼主(2008-08-16):
我是直机固定翼都飞,个人感觉直机美国手毫无疑问更有优势,但是固定翼就不同了,升降和副翼分开来左右手协调能做到高精度的操控。先不争论美国手和日本手孰优孰劣的问题了吧。我想问一下大家:假设我准备两套遥控器,飞固定翼用日本手,飞直升机用美国手,大家说会不会相互干涉?比如飞固定翼的时候把左手当油门了。。以及其他舵面的调转。说实话,直机换手是没有办法的事,固定翼已经飞了这么多年了实在不性从头再来。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奇怪,一个控,专门用来飞直机,一个控,专门飞固定翼,除了要带两套控出去以外,能有什么问题呢,又不是两个手同时操两个控。

还是你觉得自己日本手美国手会搞混

网友:
没问题的..我就是这么飞的..不过固定翼我飞的少..现在准备把固定翼也换成美国手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怕操纵的时候搞混,因为美国手用左手油门,日本手右手油门,所以担心飞固定翼的时候把左手当油门,飞直机的时候又把右手当油门呀。。。。。

网友:
那只能靠潜意识了
另外油门不会自动回中,应该能帮助反应
用一种手当然是最直接了

网友:
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啊~!

网友:
欧洲飞固定翼就是美国手用左手油门(方向也是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奇怪,一个控,专门用来飞直机,一个控,专门飞固定翼,除了要带两套控出去以外,能有什么问题呢,又不是两个手同时操两个控。

还是你觉得自己日本手美国手会搞混

用两种姿势区别一下..不过想飞得和原来一样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B:
改手需要练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手需要练多长时间?

我只飞直机,一个星期的模拟器,恢复80%,第一块电池悬停航线,第二块电池倒飞

网友:
最合理的手法

飞固定翼用日本手,飞直升机用反美国手,呵呵都是右手油门,一个控搞定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C:
两种手一起飞??   估计你费米的时候 在后面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手一起飞??   估计你费米的时候 在后面呢 !~

呵呵,费米和换有有关么?麻烦解释下呀

网友(2009-06-26):
楼主把我困扰很久的问题问出来了。

网友:
还是固定翼M1,直升机M3吧。哈哈,都是右手油门。

网友:
专一个都能成正果

网友:
楼主下决心都美国手吧,和真飞机一样,最科学直观

真飞机的固定翼和直升机全是美国手方式的,方向舵登舵,油门手柄,理应是最人 体工程的。日本手作某些种类的动作更适合。
我已经自废武功(原来也练的不高,嘿嘿),把9X改了,直机和固定翼都美国手了,现在模拟中。挺好。
楼主最好确定一种,不要混用。否则下意识做动作的时候,一定会死的很惨

网友:
都能成正果啊

网友:
如果固定翼只是普通飞飞航线,那就用美国手也没关系,如果想吊机,那就日本手明显方便很多。
为了兼顾KT板吊机方便,更主要是看了高安杯上日本手的高手飞直机视频,坚定了我继续日本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