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999撞了~~~

楼主(2008-08-16):
年初买的999,上个月开始飞,飞了一个月,9个多小时,
今天中午飞的时候一不留神,脚架铝管撞到地面上了,翻了个筋斗,第一次撞了,郁闷~~~

脚架断了

平衡杆弯曲

桨夹也弯曲了,刹车头也弯了

尾管斜撑杆 头断了

尾管竟然被打穿,大桨却没有裂开,郁闷~~~

扫齿

此鸡看来是一段时间没得飞了,
唯有飞回SJM Pro

网友:
不是吧?大桨夹怎么是这么个坏法?是不是材质不怎么够好?

网友:
还好啦,第一次,没什么,问题也不大

网友A:
呵呵,是侧摔吗?
大桨夹用用钳子小心夹一下,估计能修复。
如果换的话,换一个也行的,记着把另一个称一下,告诉 轻风YY,他好给您配套。
帮您算了一下,如果大桨夹能修好,按您提供的资料应该在15块以就能修好
一对脚架4块,换上一个就可以了,也就是2块钱
平衡杆砸一砸还是可以用的,如查换掉,也是2块钱
尾撑杆头子好像是3块钱。
尾管4块
大齿盘是2.5元
等于13.5元。

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轻风YY QQ 3633688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材质是不会有问题的,回头楼主修大桨夹的时候就感觉的出来它的硬度了,呵呵

网友C:
我还以为把论坛的999给撞了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侧摔吗?
大桨夹用电烙加热以后,然后用钳子夹一下,估计能修复。
记着一定要加热的,不然很难夹正的!
如果换的话,换一个也行的,记着把另一个称一下,告诉 轻风YY,他好给您配套。
帮您算了一下 ...

好商家!!!!!!!!!!赞一个!!!!!!!!!!!!!!!!

网友:
炸的够狠,连金属件都变形了。。。。

网友:
新手还是用木桨比较好,对旋翼头的保护比较好,玻桨虽然硬度大了但冲击的能量全都由桨夹承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侧摔吗?
大桨夹用电烙加热以后,然后用钳子夹一下,估计能修复。
记着一定要加热的,不然很难夹正的!
如果换的话,换一个也行的,记着把另一个称一下,告诉 轻风YY,他好给您配套。
帮您算了一下 ...

要是所有的商家都像您这么好就好了

网友:
终于看到非耐克斯的摔机报告了,支持lz。

网友:
炸成这样只要13.5米修复????

网友:
呵呵,国产450,同样是金属,不同样的品质啊!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全油门炸的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把论坛的999给撞了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_^,我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反映也是把tina999给撞了~

网友:
可惜不是爽炸

网友:
LZ继续努力。商家不错

网友:
这个炸机是小儿科,马上换件就搞掂飞得...............

网友F:
非耐999换尾变距环组件编号:ta5-u,比原装的尾变距环好很多,一点虚位都没有。非耐服务的确很不错,我也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侧摔的,
我在离地半米高飞高速8字航线,水泥地面上有个坑,
一时没留神,脚架卡到坑里面了。
大桨夹没事,弯一下就可以了(我有大功率电烙铁)
零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_^,我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反映也是把tina999给撞了~

tina999离我太遥远了,想撞也撞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全油门炸的机

油门只有75%,
我只能说是撞的,还没有严重到炸的程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侧摔吗?
大桨夹用用钳子小心夹一下,估计能修复。
如果换的话,换一个也行的,记着把另一个称一下,告诉 轻风YY,他好给您配套。
帮您算了一下,如果大桨夹能修好,按您提供的资料应该在15块以就能 ...

您还少算了些东西 ,这样的炸机,横轴肯定牺牲,主轴还不好说。呵呵 希望舵机别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建议楼主 换大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侧摔吗?
大桨夹用用钳子小心夹一下,估计能修复。
如果换的话,换一个也行的,记着把另一个称一下,告诉 轻风YY,他好给您配套。
帮您算了一下,如果大桨夹能修好,按您提供的资料应该在15块以就能 ...

服务态度很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耐999换尾变距环组件编号:ta5-u,比原装的尾变距环好很多,一点虚位都没有。非耐服务的确很不错,我也赞一个。

是什么样子的?结构有变化吗?

网友:
很好,有一点变化,你可以问问轻风R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还少算了些东西 ,这样的炸机,横轴肯定牺牲,主轴还不好说。呵呵 希望舵机别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建议楼主 换大桨  。

主轴,尾轴弯了,还有轴承也要换。
横轴没有弯,大桨没有事,舵机也没有扫齿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SF臂也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