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问题

楼主(2008-08-16):
我有个lipro现在充电 有一路充的特慢 其他2路都充好了 他还要等几个小时 还是1300的小
电池
呢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 谢谢!!!!

网友A:
确定电池没有问题吗?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在排除电池问题以后再确定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池问题 因为每个电池都是这样 换别的充电器电池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C:
把电池拔下来 再插上去 那一路就绿灯了

网友D:
那你要好好查一下,电池到充电器之间的线路了,充电器用久了,接触头会有很多污物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可能是那一路的输出电流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也是 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G:
lz可以检查一下,电池是否直接插在充电器上。
有时候中间接了如锂电保姆,转接线一类的,会由于增大了线路的电阻,导致导线上的压降变大,提早进入恒压充电模式,时间就长了。
如果不是,可以寄给我们免费保修。地址已经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