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到底如何

楼主(2008-08-16):
看了这个版块的很多贴子  说401锁尾也并不是那么死   是真的吗     我又犹豫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很多人用401飞成了高手,大师,这就说明问题了,当然,现在可选得多了,也就晕了,什么东东,存在就是道理,而这个模型,调,才是关键。

网友:
401感觉就是四平八稳,没有花哨的功能,但是很可靠,很稳定。
用一句话说就是“永远不会背叛你”。

网友A:
性价比很差.但是性能够用了.如果你不是很发烧或者高竞技.这个可以用到告别电直.
性价比最好的是不要陀螺.原配的卖2手(谁用鞋丢我- -#暴力反对)

730号称达到401水平.不知道怎么样,价格也不算低.

3楼,10年前N多人用更烂的飞成了高手.难道几年前的老型号就是经典么.

不管是不是传说的那么死,那个价格以下同样性能只有401了.可以这么理解.估计JR的同价格的也差不多吧,很少听说.性能不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很差.但是性能够用了.如果你不是很发烧或者高竞技.这个可以用到告别电直.
性价比最好的是不要陀螺.原配的卖2手(谁用鞋丢我- -#暴力反对)

730号称达到401水平.不知道怎么样,价格也不算低.

3楼,10年 ...

直升机3D项目是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子陀螺的广泛应用。
可以这样跟你说,如果用机械陀螺,再高的高手也飞不了3D,而不用陀螺,除非有两个大脑,否则悬停都有问题。

另外,JR的G770听说性能可以媲美401,而且和401单体一样的价格有锁尾舵机,我没用过,但是根据一些模友反映,性能不怎么样。

网友:
我是听摸友说770比401的性能好,搞糊涂了,401的性能不差呀,也很稳定,只是现在选择多了,已经比401有更好的性能可以选择了,但这并不代表401锁不住.我对401不满意的地方只有2个,
1:漂移 2:甩尾
虽然都可以调试,但是技术不够,我已经把401全下岗了

网友:
支持!不过我的401也下岗了

楼主:
那用什么啊   新手401可以吗

网友:
去2手区收一个401吧,2手的价格性价比不错

网友:
401应该说像控里的6EX吧!

社会保有量最大,公认的稳定东东。

现在技术进步快了,有更好的陀螺出来,所以高手们就又开始花钱了。
新手入门用401不会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3D项目是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子陀螺的广泛应用。
可以这样跟你说,如果用机械陀螺,再高的高手也飞不了3D,而不用陀螺,除非有两个大脑,否则悬停都有问题。

另外, ...

和401单体一样价格还带舵机的G770T在那买?麻烦帮我买十个行么?

网友:
远了不说,5年前401可以说是极品了,只不过技术在进步,选择多了而已。新手拿来用当然没问题,还有大量的调试帖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能說給你聽
新手用401非常足夠有餘了

网友:
對我來說G770T絕對比401強, 401試過飛到2-3次甩尾導致炸機, 而G770T我還沒甩過. DS3500G 也比S9257快.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甩尾”?是不是停的时候回弹的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甩尾”?是不是停的时候回弹的那一下?

一般是指急加油和急收油时尾吧动一下吧

网友:
我的401+9257经常遇到尾巴突然抽一下,象发羊羔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是抽动是随机的!那位高手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