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的40A电调

楼主(2008-08-16):
刚进的,试了下,油门非常细腻,比亚拓的35X强,个人意见

网友A:
貌似确实不错!

网友B:
缓启动如何?

网友C:
看起来蛮 不错的,还有设置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这一点,没有YT的缓得舒服,YT的缓起是3秒的话,它是1.5秒,打个比方,不过只是个习惯问题,缓起后,亚拓的就没得比了,还有就是编程卡方便,不用的话,比亚拓烦透了

网友E:
包含UBEC电路的。不错。不知40A多少银两。还有用什么的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又不是要研究,它不坏就不拆开来吧,

网友G:
完全拆开 来看看
需要人测试不 我都用了三个电调了...

网友H:
ZTW HACKER等多款电调的OEM厂,做工没的说,我的YT早换成这个了 哈哈

网友I:
刚订了个235元

网友J:
带的开关型BEC?

楼主:
sbec,就是开关型 的

网友E:
谁能拆一个看看是用什么MOS管的?

网友K(2008-11-16):
中特威40A,展会上好像见过。

网友L:
搞了一些来测试,目前测试了2个型号20A和40A,线性都不错,很细腻,但是飞固定翼的时候把动力关闭之后,再加到最大油门的时候有一个延时,这个延时程序设置的比较长,建议削减这个时间!

网友M:
ZTW电调飞固定翼好象没有.LS的兄弟是不是跑到直升机模式去了.直升机模式在动力关闭超过3秒.再次推油门就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