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打齿,俯仰不安定!!

楼主(2008-08-16):
今天,多云转阴,风力2级。

自制数字舵机2个,自改液晶显示天6发射,原配接收(悲哀!出门前检查,新买的二次变频接收居然没反应,只好用原配接收)。电池2组都是3S、15C、1300mAh;EMAX电池一组,杂牌自组电池一组。铃档配辉胜25A电调。
全装后,重心在机翼40%处,电机想装上拉出来,但度数不知,只是加了两个垫片,感觉飞机本身的电机安装面是下拉,现在电机角只是水平而已!但又不肯定。

手拿机身,猛推油,低头趋势明显,请问我这样装对吗?

       飞的时候,一直是40%到60%油门,飞机时不时的会左右晃一下。俯仰也不是很稳定,靠调升降舵微调能起点作用。但还是有点抬头,一不注意就抬头失速了,迎风、逆风都一样。

       用了2个落,把飞机调到我能控制住的状态,然后又飞了2个落,第5个落的时候,没检查飞机,直接就扔出去了,一上天,剧烈的向右斜。然后打方向制止,调头回来,收油,准备降落。
       翼龙的滑翔性真好,就一点高度,飘出去好远。只好再调一次头,打方向时没控制好,机头又抬起来老高,结果可想而知,失速,然后一头就扎了下来。

       好在是草地,高度也不高。飞机没事,升降舵舵机打齿,检查方向舵,杆居中时,居然有很大的右舵。方向舵舵盘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偏了一个齿位。
       推测是第4个落,落的时候(有点暴力)方向舵连杆受力,硬推的舵盘转了一个齿位,好在齿轮咬的松,让过去了。可升降舵舵机齿轮紧,这次降落的时候,直接挂了。

       看以前的帖子好像翼龙的舵机很容易打齿,但打的是原装的舵机还是后来换的其他舵机呢?如果不改舵机位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请大家都说说,我明天上午改,下午再去飞。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飞机

基本上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自制数字舵机? 不错啊
感觉还是调推力线 不带偏角试试

网友A:
翼龙原装舵机是很容易打齿。也许是我技术太差

网友:
你这个桨不对,你这个貌似是8047的减速桨,后推机最好是用小桨+大螺距

原因是后推机吃不到螺旋桨的滑流,只能通过飞行时产生的气流来产生升力,所以速度对后推机来说是关键因素,另外减速桨产生的反扭很大,减速桨只在低转速的情况下效率才高,所以你的飞机才会出现你说的不安定性飞行. 建议你换成小桨+大螺距试试,比如7060之类的,这样速度既上去了,而且桨的尺寸变小了,阻力也减小了,肯定比现在的桨好飞很多. 另外把飞机的重心改一下,改在30-35%处,让鸡头沉一些,这样飞机更稳

网友:
楼主的桨是7060的,建议换轻点的电机,尽量衷心靠前,电池舱里面要配重50-60G的东西才行(对应你的1300的电池),电调换20A的足够,
水平推力线和尾碳杆平行就可以,左右推力线不需要设角度,
总之把重量减轻点,重心靠前点!
另外(我的翼龙2006年10月买的,到现在还在飞,原装舵机始终还是那么结实,和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龙原装舵机是很容易打齿。也许是我技术太差

深有同感,翼龙的原装舵机质量特差,我们用过两个翼龙,有四个舵机都打齿了......
电机也变得很脆弱.......两个电机都变得没有力.....

只好重新换电机和舵机.....

网友:
原装翼龙的舵机就是那烂,放在那里放了个把月没用就会坏。

楼主:
谢谢大家。桨是7060,我忘说了,抱歉。
翻箱倒柜的找出一袋垫片,有49克。全加机头了,重心到了36%,看来真要加50多克的配重。
目前:
电池110克,配重49克,机翼144,机身(含设备)330,起飞重量共633克。感觉还是很轻的啊。

外面起风了,有3级,不知道4点多的时候能不能小点。

网友:
风越大,重心越要靠前.一定要在上风区域飞行.楼主最好用四通翼龙练习,另外,电机座不用垫垫片找角度,与底座平行就行了.

楼主:
风不见小,3级,但忍不住,还是飞了。飞光了一组1300的电池。最后一个落摔移位了尾翼(逆风落,离地半米时,悬停了,然后,掉下来),再考虑到风实在太大,忍了,回家。

重心确实需要再往前。这周好好找找配重物。不过现在的状态,如果风小的话,应该是很好飞的。

希望下周有个好天,BWZ的发烟管也能及时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飞机怎么这么重。
我用2200amh 3s 20c 200g重,加上2212 kv1400等设备,总共才550g不到。你的这么轻的设备,加起来有600多g。。。什么东西重了啊。

网友:
40%重心如果你会调整,其实会更好飞。不过,大多数人八成没试过

网友:
重心太靠后了,你电机这安装角度,重心在25-30%才理想。

网友:
抬头是因为电池太轻了,换个重的压住头就好。

网友(2009-01-03):
搞一分走人

搞一分走人

网友:
楼主你给电机加垫片本来就不该,再加上重心位置靠后了一些,俯仰安定性肯定变差,飞机失速后就要往两边打晃,应该去掉这些多余的垫片。翼龙这种后推机的电机位置很高,即使不做推力线也有很大的低头力矩,但它的机翼也很高,飞行时空气动力产生的抬头力矩也大,所以静止时感到低头力矩大,但飞起来后就平衡了。象楼主的做法就减少了低头力矩,飞行中抬头力矩大于低头力矩,飞机跟容易抬头失速,俯仰安定性就变差了。前面的朋友也提到了,重心在40%的时候,调整得好其实更好飞。一来飞机的翼载荷没有增加,飞行速度可以更慢一些,二来飞机无动力或小动力时滑翔性能也比较好,一组电池可飞行更长时间,缺点也有,就是抗风性能差一些,爬升时也容易出现失速现象,要控制好爬升角度。所以希望楼主先不要急着给飞机配重,先调好推力线再考虑配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