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和右旋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8-08-16):
今天飞航线,还属于练习状态,左转已经很漂亮了,线路很圆,高度一致,但是右转则很难看,经过多次摸索和观察,发现风向有一点因素,另一个因素是JJ左旋和右旋的速度不一致,造成尾舵和其他舵配合不好,这也是正常现象,想问一下大家除了在遥控里调的行程,还有什么方法,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A:
尾舵机中立点没调好!
先在不锁尾模式下调到无风悬停尾巴不飘。然后记住尾推的位置,可以用笔做下记号。然后调整到所谓状态的中立点(初始位置)为刚才的位置。确保舵机左右行程打满都没有障碍。
这样才能保证左右自旋速度基本一样。

网友:
怎么设置不锁尾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中立点没调好!
先在不锁尾模式下调到无风悬停尾巴不飘。然后记住尾推的位置,可以用笔做下记号。然后调整到所谓状态的中立点(初始位置)为刚才的位置。确保舵机左右行程打满都没有障碍。
这样才能保证 ...

听说这种调试是错误的,以前很多老手就那么调。
因为不锁尾模式,调到尾巴不飘时,基本尾推快顶死了。在切换锁尾模式,这样飞没问题,但是总行程很小。。
看过台湾一个高手写的文章:锁尾模式调到飞机尾巴不飘,(基本尾推中点偏左点尾巴就不飘了)在调行程,右打舵,尾推向左顶死(不能超行程),左打舵,尾推离右边顶边可以不满幅(2毫米左右)。。
意思就是很多工作交个陀螺仪,让陀螺仪不断的修正,来调整至飞机锁尾状态。,这样,总行程比较大,方能满足飞行需要。。不管这文章写对不对,我一直按这个调,效果不错。

网友:
汗一个.....ls的貌似是照葫芦画瓢.....想清楚就会发现,和我的方法一样......

网友:
正在准备航线,学习一下!

网友:
我每次调机都固定设置螺距和油门曲线不变化,开机找中立点,再关机,然后把尾滑块放在中间往尾波箱移动1MM,几乎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