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翼龙控制水平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8-08-16):
我打算入手翼龙,这几天玩了模拟器,发现固定翼飞机转弯都是靠尾舵和两翼的水平方向才能较快的转弯。翼龙是三通的,只控制尾部方向舵和尾部水平舵,请问如果飞行中,两侧大翼倾斜了,该如何调整?翼龙的大翼是没有副翼的,如果一头高一头低,该用什么方式调整过来?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三通的还是要靠垂直尾翼(方向舵)来实现转弯和水平!
慢慢练吧!练好三通会有很大用处的!嘿嘿

网友:
翼龙只是初学者用来过渡的东西,因此你飞翼龙的操纵手法应该与飞标准四通道练习机的手法相似才行,否则,以后难更正。

飞翼龙时,三个通道的设置为:左手上下--升降舵通道,左手下拉时,升降舵向上抬起,模型向上爬升;右手上下--油门通道,右手向上加油;右手左右--方向舵通道,右手向左,垂尾向左偏,机头向左转。这种方式是标准的方向舵操纵法。

以后飞四通道练习机时,四个通道设置为:左手上下--升降舵;左手左右--方向舵;右手上下--油门;右手左右--副翼。飞练习机时,是用副翼配合升降舵转弯的(与翼龙的操纵手法相似,都是左手上下与右手的左右配合)。练习机在天上时,方向舵几乎不用,只是起飞和着陆时要用一下方向舵控制飞机在地上滑跑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飞行中,两侧大翼倾斜了,该如何调整?翼龙的大翼是没有副翼的,如果一头高一头低,该用什么方式调整过来?

要明确的是:有上反角的飞机,要想转弯,机翼就先要倾斜,倾斜时拉升降舵就会转弯。如果想更正机翼的倾斜,把方向舵回中或打反向的方向舵就行了。带上反角的飞机有自动回中的能力。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 替新手顶一下

网友:
我也替新手顶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打算直接上四通了,三通太简单。

网友:
作为正在飞翼龙的新手,我建议楼主还是用3通的翼龙吧,3通的都够你学好一阵子的了。以后觉得自己能行了,再改装,加个副翼不就行了?

网友:
还是上四通吧.当成三通练也行啊,

网友:
用Y线把副翼和尾舵联动就行啦,3通就可以了

网友(2009-01-03):
搞一分走人

搞一分走人

网友:
3、4楼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新手应该先上3通的,不要用4通机当3通机,他们在设计时性能上有差别,不是用不用副翼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