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宇的控 可以改成模拟器吗?

楼主(2008-08-17):
请问蓝宇的控 可以改成
模拟器
吗?

网友A:
蓝宇的控本身就可以连模拟器 不过是音频线连

楼主:
请问它没有插口 如何加插口啊??
经过搜索 看到“我是好人”有一段介绍:从编码模块到高频头有一根信号线,把它引出来接到声卡的Line-In或Mic
可本人是新手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一下吗? 最好有个图
做了2个微风全炸了!可能是重心没找好! 因为没有老手带 都有点不敢飞了! 想先练一下模拟器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建议没有电子方面的知识还是别去动控的电路,否则后果自负!!!!!!!!!!!!

楼主:
谢谢四处流浪的提醒!!
如果有正确的方法 应该没什么问题
继续等待 改造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