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该如何放在600上

楼主(2008-08-17):
因为2。4的天线比较短,可是一般情况下,600的接收都放在头部的,那2。4的不是很难过,放不下了。该如何啊。

网友:
一个放前,一个放靠后点
字母接受的天线互相垂直。

网友:
不用擔心, 就放機頭, 天線像鯰魚胡須伸出來就可以了

楼主:
那头罩怎么罩,如果罩上了不是不能垂直了吗,会影响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必须得垂直的, 详细的请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头罩怎么罩,如果罩上了不是不能垂直了吗,会影响效果的.

頭罩是不會屏蔽訊號, 只有碳纖維板會, 所以只要不把天線藏在側板內, 是不会影响效果的.

网友:
真的有点像鲶鱼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