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抖动为什么着么大

楼主(2008-08-17):
三轴都是新的,没有双桨可是飞机还是抖的很厉害,请各位高手赐教,先谢过

网友A:
看看尾桨平衡不?

网友A:
还有尾轴承

网友B:
转速,油门

网友C:
怎么个抖法?

网友D:
看看小齿盘和单向轴承

网友E:
看看悬翼头是否有零件或者螺丝松动

网友F:
如果机身部分抖,那检查一下,大桨、平衡杆这里的平衡情况,如果机尾部分抖那看看尾桨的平衡,

网友G:
看看螺距上行程是不是顶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