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为什么还会抖

楼主(2008-08-17):
三轴都是新的,双桨也没有,可是飞机的抖动还是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高手赐教,先谢过

网友A:
坐着沙发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中联问题吧

网友C:
拆下大浆转动看看,在查看平衡翼在一条线上不?最后检查中联是否弯曲

网友D:
我014新的主轴就是弯的,国产不是那么容易爱的。
抖得厉害基本就是主旋翼附近的问题了。

网友E:
如果左右抖尾,陀螺仪感度降低试试

网友F:
重新平衡一下平衡杆的长度和副翼片旋入深度

网友G:
可不一定哦,皮带过紧过松都有可能的,尾管不直也有可能,基本上只要jj有抖动或者震动就全机检查吧,一个螺丝都不能放过!

网友H:
也许几点
1副翼两边的距离不一样
2大桨配重有问题.
3中联弯了
这些都会造成严重的抖动

楼主:
学习了,马上做个全身检查

网友I:
昨天看一个朋友的,也是检测很久才发现,日子筐的2根短连杆长度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