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参数问题!

楼主(2008-08-17):
看到飞机380左右的有刷或无刷电机的电调都是20A到40A左右 但为什么车上的电调都是写着320A?或都是几百A怎么回事?横量单位不同?从玩模型那天就注意到了 今天问问大家 呵呵

网友:
车用多是有刷电调,体积大,重量重。

楼主:
那同样是380左右的电机 车上的也不能几百A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同样是380左右的电机 车上的也不能几百A啊?

电机的大小和电调的A数是不成正比的 同样的电机  电调的A数越大 所提供的持续电流也越大 所以车用的和飞机上的电调设计是不一样的 试想下 地面的阻力肯定要比空气的阻力要大 车用的爬坡的时候可以堵转 电调不烧  而飞机的就不能了 毕竟空气没有那么大阻力  楼主明白了吧

楼主:
哦 知道了 呵呵 我有个380 在飞机上配的是20A的电调 要是换到船上 就不能用20A的了吧 30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