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标50改电动,自制马达支架!(28楼开始新增了飞机的安装图片和说明)

楼主(2008-08-18):
看了猎鹰的阿波罗50电动版,终于忍不住动手了。构思,动手2H完成,把体会贴出来和大家分享。
先量了下夺标发动机架的定位孔距48mm,为了以后还可以油动,自制电动马达支架:

下料,航空层板厚度3mm,两块65mm正方形,要留有加工余量。

夹紧,锉刀修边。

马达金属支架定位画图。

内经4.2mm外径6mm长度50mm铝合金管4支,与木质相接处加垫片固定。

二段铝合金支柱需注意长度控制,经测量马达最前端(不含轴和桨夹,图中马达前面黑色的部分算起)到飞机防火板的距离为120mm。

调整马达右斜下拉可以增加二段的垫片数量来获得。

试了一下力度很好,以后改回油动也很方便!

网友A:
楼主干的活真干净。漂亮。设计也好而且很实用。学习了。也非常喜欢看图说话!瞧着马达!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的活真干净。漂亮。设计也好而且很实用。学习了。也非常喜欢看图说话!瞧着马达!也不错。

过奖了。马达是GS的:C42-50-07   KV720,电调计划好盈飞腾60A。螺旋桨APC 12*6,感觉有点小,装好机后测下电流,能用到12*8不过载就比较理想。

网友B:
很不错的说!LZ继续,我的快弄好了,就一点收尾工作了。

网友C:
大哥对电动情有独忠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说!LZ继续,我的快弄好了,就一点收尾工作了。

忙着看奥运会了,争取本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对电动情有独忠呀呵呵

呵呵,手边正好有马达和电调闲置,电池也有,先飞电的感受一下,以后还是要用回YS63,风传是绝配。

网友D:
改用的是什么马达.有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的是什么马达.有参数吗?

请看3楼的回帖。

网友:
哈哈,手工活你是没得说了.期待看好机机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说!LZ继续,我的快弄好了,就一点收尾工作了。

加油~~~~~

争取早日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

争取早日上天

我的进度赶不上猎鹰了,呵呵,计划月末等BB来再开处!

网友:
好大的机机

楼主:
这两天粘好了机身装了点儿设备,就等电调了。今晚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粘好了机身装了点儿设备,就等电调了。今晚上图。

期待ing

网友F:
感觉电机好像没有倾角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机好像没有倾角哦!

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右拉挺明显的,下拉没看出来。

网友G:
期待破处的那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机好像没有倾角哦!

下拉,这个图上没加调整垫片,现在已加了,有时间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右拉挺明显的,下拉没看出来。

果然是鹰眼!呵呵,现在只剩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头罩、螺旋桨、座舱罩和电调了。舵机都已回中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破处的那天.....

30号等你过来一起飞!千万别放我飞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鹰眼!呵呵,现在只剩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头罩、螺旋桨、座舱罩和电调了。舵机都已回中调试好了。

机头罩你准备怎么开?你的电池放哪里,怎么放?每次要拆机翼吗?重心有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罩你准备怎么开?你的电池放哪里,怎么放?每次要拆机翼吗?重心有测过吗?

机头罩不动,原样装,电池在油箱处,5S 4500  20C,外面套上空调的海绵套,每次要拆机翼换电池,今晚发图吧。重心还没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头罩不动,原样装,电池在油箱处,5S 4500  20C,外面套上空调的海绵套,每次要拆机翼换电池,今晚发图吧。重心还没测。

可能头重,还有机舱内温度过高,容易伤电池,要开通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头重,还有机舱内温度过高,容易伤电池,要开通风口。

嗯,测试后再定,电调计划放在马达后面,估计还要使用延长线到接收机。

楼主:
安装图片来了!

主翼粘接,前面要夹紧。采用农机胶,价格便宜,性能可靠。全部粘接成本3米搞定。

水平翼粘接,注意精度。

等待固化。

脚架注意安装后保证轮子转动得顺畅。

副翼舵脚和舵机的安装,采用FUTABA3001,舵机盘上的快速街头要打螺纹胶。

方向舵的钢索连接,注意钢索的夹紧方法。

升降舵机和方向舵机安装及连杆的连接,舵机采用FUTABA9206,性能可靠。

电池5S  4500mAH  20C,外部套了空调海绵管,有点担心散热问题。

楼主:
继续

将电池试装入油箱位置。

接收电开关,以后换回油动也一样好用。

头罩试定位。

看准了,固定。

看下细部效果。

加入桨罩底座和APC12*6的螺旋桨。

紧固螺旋桨,在桨前面要加个垫片。

装上桨罩。

楼主:
继续!

摆在地上看看。

为了测试重心,装入接收机FATABA137HP和接收电池。

装上主翼固定。

看看全貌。

马达右拉有点多了,今晚太累,下次电调到时再调整。

飞机不含电调现在全重2770g,重心位置在主翼大梁处,比较满意。这个配置估计飞机速度不会很快,先练习基本功估计够用。
粗略的介绍了下自己装机的过程,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哈哈,一架新机诞生,有眼福罗!赞一个!

网友G:
2770貌似确实雷达行的飞机是偏重的

网友G:
不过这个飞机我飞过一次OS55动力的,感觉还是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2770貌似确实雷达行的飞机是偏重的

全球的,是重了点,主要是我手上的5S电池只有4500mAH的。

网友B:
不错,够细致,装机是个细致活,马虎不得,原来夺标50的机头罩原配就开好孔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这个飞机我飞过一次OS55动力的,感觉还是很稳

呵呵,我有OS70四冲据说配夺标50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够细致,装机是个细致活,马虎不得,原来夺标50的机头罩原配就开好孔了啊。

阿波罗要自己开呀?

网友:
顶下给厂长!!

网友H:
请问楼主,飞机在哪里买的,夺标50的平尾是有翼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飞机在哪里买的,夺标50的平尾是有翼型的吗?

在朋友处买的,平尾有翼型!飞机设计不错,就是有点重。

网友:
F3A就是漂亮!迟早也要上架来玩!

网友I:
很漂亮的大JJ.用油机桨?换电动木桨或APCE桨效率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漂亮的大JJ.用油机桨?换电动木桨或APCE桨效率会高些。

谢谢王兄提醒。BB的电调和APCE桨今天才到,马上换!

楼主:
电调和电动桨到了。

换了APC12*6E桨。

最大电流。

换了支APC13*4E桨。

再看电流。

马达:GS   C42-50  KV720;电池:5S  4500mAH  20C;电条:好盈飞腾60A。感觉12*6拉力大一点,总体还是偏软。

网友B:
我的那个25C电池(足C的),5S 4000毫安,电流能达55A,力量应该够了,主要上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25C电池(足C的),5S 4000毫安,电流能达55A,力量应该够了,主要上天看。

嗯!我的电池没有充满,估计实际飞行还会大一点,这个配置2500g左右拉力,飞机2770g,接近0.9的推重笔,能飞了,做动作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的电池没有充满,估计实际飞行还会大一点,这个配置2500g左右拉力,飞机2770g,接近0.9的推重笔,能飞了,做动作再看看。

我的飞机+电池全重2400克左右,已包括了独立的接收器电池,动力电520克,推重比应该大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电池全重2400克左右,已包括了独立的接收器电池,动力电520克,推重比应该大于1。

看来电动版阿波罗50做了改进,推重比大于1做动作肯定够力了,期待你的测飞报告!我的将于30号首飞。

网友J:
我的练习机也是30号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练习机也是30号首飞!

呵呵,LR最近参加活动积极,终于复活了!

网友K:
看来你是和电动的干上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你是和电动的干上了 哈哈哈哈

主要是手里有,带出去飞干净也方便。

网友L:
太重了.改电的需要加大功率.5s必须跑到60A才可以.否则只能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重了.改电的需要加大功率.5s必须跑到60A才可以.否则只能飞飞航线.

马达只能承受42A,58A就挂了,先飞下看看,感觉APC12*8E比较合适,手上只有油机的桨,抽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过两天就可以看首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只能承受42A,58A就挂了,先飞下看看,感觉APC12*8E比较合适,手上只有油机的桨,抽时间测试一下。

60A是条件,需要你解个方程,解就是电机的尺寸,电动飞机的合理配置其实就是这个解方程的过程.

网友M:
引用 楼主:

马达只能承受42A,58A就挂了,先飞下看看,感觉APC12*8E比较合适,手上只有油机的桨,抽时间测试一下。

GSC4250-07配APC13 X 8E,5S实测电流67安,功率1162瓦,我飞过了,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M:

GSC4250-07配APC13 X 8E,5S实测电流67安,功率1162瓦,我飞过了,没问题。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

你...................????

网友N:
动手能力真强..

不过好像有点右拉下拉不够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进度赶不上猎鹰了,呵呵,计划月末等BB来再开处!

继续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GSC4250-07配APC13 X 8E,5S实测电流67安,功率1162瓦,我飞过了,没问题。

马达过载真的没问题吗?BB一再叮嘱,有些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动手能力真强..

不过好像有点右拉下拉不够是吧..?

是的,可以通过二段的垫片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上图啊~~~

试飞时会照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马达过载真的没问题吗?BB一再叮嘱,有些担心。

马达过载自然不好,不过基于手上的配置也顶着油门上去了,电调是好盈60安的。。。

网友:
楼上的大G,啊波罗50有没录像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马达过载自然不好,不过基于手上的配置也顶着油门上去了,电调是好盈60安的。。。

h ...

我觉得这样的整流罩对降低风阻更有利,个人的看法不知对否。

网友(2008-11-15):
你这种铝合金管是专用的吗,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