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3..E014机身上面的磁环有什么用的....

楼主(2008-08-18):
E013..E014机身上面的磁环有什么用的....

网友:
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
其他450 怎么没有这个东东?

网友:
磁环??机身??我怎么没发现?哪里?上个图吧,多谢。

楼主:
我在电脑的电源器拆了个好像E013的磁环下来....那怎么连线好啊???要不要连线的?

网友:
将线从磁环中穿过在绕回一道

网友A:
磁环就是让高频部分信号短路,所以可以消除由MCU产生的PWM杂波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
怎么穿啊,,,穿在哪?

网友:
电源输入线在瓷环上绕几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环就是让高频部分信号短路,所以可以消除由MCU产生的PWM杂波对电源的影响。

确切的讲不是短路,是增大高频阻抗

信号线绕在高频磁环上,对高频的感抗大大增加,对低频的影响忽略不计。因为干扰信号的成分当中相当的部分在高频段,所以减少少高频信号量就减少了很多干扰。。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穿啊,,有没有人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