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造个SEGWAY出来呢?

楼主(2008-08-18):
我昨天简单研究了下SEGWAY,感觉很简单嘛。用模型飞机的
陀螺仪
就能造出来,机械结构根本难不到动手能力强的各位大虾们。我把这个东东的原理发出来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赛格威的运作原理主要是建立在一种被称为“动态稳定”(Dynamic Stabilization)的基本原理上,也就是车辆本身的自动平衡能力。以内置的精密固态陀螺仪(Solid-State Gyroscopes)来判断车身所处的姿势状态,透过精密且高速的中央微处理器计算出适当的指令后,驱动马达来做到平衡的效果。假设我们以站在车上的驾驶人与车辆的总体重心纵轴作为参考线。当这条轴往前倾斜时,赛格威车身内的内置电动马达会产生往前的力量,一方面平衡人与车往前倾倒的扭矩,一方面产生让车辆前进的加速度,相反的,当陀螺仪发现驾驶人的重心往后倾时,也会产生向后的力量达到平衡效果。因此,驾驶人只要改变自己身体的角度往前或往后倾,赛格威就会根据倾斜的方向前进或后退,而速度则与驾驶人身体倾斜的程度呈正比。原则上,只要赛格威有正确打开电源且能保持足够运作的电力,车上的人就不用担心有倾倒跌落的可能,这与一般需要靠驾驶人自己进行平衡的滑板车等交通工具大大不同。
如果以第一款赛格威产品,赛格威随意车(Segway HT,HT是Human Transporter、人类运输器的缩写)为例,这辆车上装置了五个固态陀螺仪。事实上,车辆只需要三个陀螺仪就可以完全掌控车身的前后倾与侧倾程度,因此多出的两个陀螺仪其实是用来确保行车安全的备用装置。车辆的能量来源是两个镍氢(NiMH)充电
电池
,较后期的车款上也可以选配蓄电量更大的锂充电电池。除了前后倾修正与前进后退外,赛格威的转向可透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达到,其中一种是如同大部分的脚踏车类或摩托车类交通工具一般,驾驶人在车辆持续前进(或者后退,这就是只有赛格威办得到的动作)的状态中将自己的身体重心往左右倾斜,利用自身重量所产生、与车身纵轴垂直的分量,作为转弯时的向心力而达到转向的目的。除此之外驾驶人也可以扭转赛格威的龙头(把手)部份,使车辆左右两个车轮产生转速差,例如当龙头向左转时,右轮的转速会比左轮快,达到向左转的效果。必要时,赛格威甚至可以做出一轮向前一轮向后的动作,达到原地转向的效果,因此大幅提升这种交通工具的机动性。因为这种高度的机动性,再加上玻璃纤维材料制成的车轮,其踏面面积其实不比人类的双脚大上多少,因此理论上赛格威可以到达得了人类所能走到的大部分地方,甚至包括路边的人行道或落差不会太大的阶梯(虽然部分地区的交通法规,禁止赛格威在这类地点行驶)。

网友A:
看上去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不然满大街就不是电动自行车。全是这怪东西了。

网友B:
这个 淘宝上好像有卖 7万多。。。。。。。

网友C:
还不如用脚。

网友D:
有人做出来了的,你可以搜索一下“自平衡小车”。原理确实不复杂,主要是控制部分的算法。

楼主:
现在韩国已经有竞争产品出来了。
说不定,明年就满大街都是了。这玩意一定不会很复杂。

网友E:
我有点怀疑这个东西的需求量,用于特殊场合还是不错的,但是变成大众工具就不怎么好使了
这个东西,在地上行走,人长时间站在上面恐怕膝关节会振动的很难受,人长时间站立或坐在较高频振动的设备上,会很不舒服的
此前,美国的《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已经实验过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评论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创新,但是比较适合残疾人,于一般大众很难接受。这期杂志是5-6年前的一期,具体哪期忘了。

网友F:
感觉踩在这么个东西很不安稳的呢

网友G:
请看
http://tlb.org/scooter.html

网友H(2008-10-05):
那位能耐发布一下原理图,那就比较好仿制了,我也感兴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