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安装

楼主(2008-08-18):
请问,KT3D的
电机
安装时候,需要右拉和下拉吗?如果需要的话,大概分别拉多少度?我前两天做的飞机是直着装的电机,出手就往左翻(不是特别快),是不是和没有右拉有关?

网友A:
是的,还与桨的大小有关,具体角度你可以在电机安装座上的螺丝处加垫片来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用的2212 kv1400 7.4V1000毫安 1047或者9050浆,大概要右拉多少度?下拉多少度?

网友B:
板机设置右拉和下拉角没用吧。
不需要设置的,左翻是因为反扭的缘故,KV1400 用1047和9050的桨,反扭肯定大。建议你换个小螺距的桨,1038或9038的桨。最简单的办法是微调副翼,克服反扭。飞在空中的时候(飞高点),微调,直到飞机能自己平飞。

网友C:
本人下拉,右拉都在3度的样子(量角器测),飞的还可以.

网友D: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希望能帮帮我 - -!
我接触航模的时间很段 很多地方不懂 梦想自己也造一架KT飞机 我喜欢SU-27 KT机 我照着网上那些人的图纸制作 可是等我制作完粗略称了称重量 重量竟然有1500-1700克之间 没有办法只能减减重量 我无奈的把尾椎也给切掉了5555我已经很大限度的减轻飞机重量了 可是仍很重
我害怕飞不起来 我用的是
:5毫米厚度的KT板,飞机长度在一米二左右,
银燕2820/07无刷电机 3个8克舵机 30A电调 2200容量的理电池(电池重400克左右)! 老师们,动力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E:
电池怎么会那么重? 2200的电池普遍应该在180G左右才对....
不过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以现在的重量,你这飞机绝对飞不起来,你至少要减到800G左右

网友F:
KT板做的SU27竟然也有1.5公斤,请教楼主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