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浆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8-18):
30油直的大浆,木制的,外面的塑模没了,还可以用吗?

网友A: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714&highlight=

网友B:
等答案啊

网友C:
油机用木桨本身来说就不太安全,有射桨的隐患。30油机由于动力相对50、90来说要弱一些,所以相对好的多。不过既然木桨外面的热缩膜掉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用的好。毕竟一副木桨价格还不是太贵,换了心里踏实。不管玩儿什么,都要以安全为主。

网友D:
膠膜掉了最大的問題是,大氣中的水氣很容易被木材所吸收,而由於木材吸水後是會發脹及變形的,後果是怎樣,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网友E:
安全第一

网友F:
对啊,换了吧,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