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和9257怎么锁不住了

楼主(2008-08-18):
刚刚新装了台YT450,锁尾用的是
401和9257,但不管我怎么调,总是锁不住尾,不是左转就是右转,把401和9257装到我的GL450上,锁的稳稳的。经过仔细观察,发现401在锁尾状态下,刚初始化完,红灯恒亮(正常),但只要油门推过1/4,灯就开始闪,尾推就会朝一边一直移动,直到到头,关了油门,这时401的灯就一直闪。请问各位,这到底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了油门混控,在推油门的时候增加尾舵量?
401灯闪说明尾舵机通道有输入

网友B:
可能设置了尾混控(revolotion)

网友C:
设置了跟轴混控(revolotion),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设置了尾混控啊

网友E:
那说明GL450比YT450好啊。哈哈。

网友F:
LZ查下2台飞机的尾桨旋转方向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尾桨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网友H:
把YT拆了从新装:)

网友I:
估计是遥控器设置了油门和尾旋翼混控

网友J:
螺距和油门设置的不一直也会出现这问题的..我的亚拓450SE就出现过.
改了油门和螺距就锁不住了.改一下感度试试看./

网友K:
两台机子用同样一组的设定吗?
若是同样一组设定,建议重新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再重新设定GY401
若不是同样一组设定,强烈建议确认是否设定了混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