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EX飞450关于3D感度如何切换和熄火降螺距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刚用上6EX,遇上两个问题
1:浏览了下菜单里似乎没有常规和3D模式下分别设陀螺感度的功能,难道只有通过分别设置控左上角的陀螺感度开关上下两个值来实现常规和3D的感度切换?就是说从常规切到3D时需要同时切3D开关和陀螺感度开关?
2:6EX没有专门的熄火降模式,把HOLD设成0,通过切油门锁定可以实现熄火降,但切油门锁定会自动回到常规螺距曲线,如果常规螺距曲线最小值是-2螺距对于熄火降动作会不会小了些?我把常规螺距曲线最低值改成-4可取吗?大概就是-4,3,6,7.5,10 这样的曲线对于常规模式飞行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过同问,楼下来回答

网友:
第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6ex只能通过切换感度开关来切换不同模式的感度。
第二个问题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目前我只做过2米高的熄火降落(450),螺距至少要-4度,不过-4度来做常规飞行也没问题

楼主:
第一个问题:果然是这样...真够麻烦~
第二个问题:下午我去试了下~负4度确实没什么影响~
谢谢管理员的回答~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或建议吗?多给菜鸟些意见谢谢~比如悬停油门和螺距多少合适在常规和3D间切换~右边的舵量开关设到大于100%可以吗?

网友:
悬停    油门曲线    0       35       68      85      100

                螺距曲线   -2        0          5        7         9

3D           油门曲线   100     95         90      95       100

        螺距曲线    -9    -5            0         5         9

网友:
普通模式的负螺距最好能设定成-4度,这样在有风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把飞机拉下来,不过如果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最好还是设定成-2度,以避免粗暴着陆造成损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学习了

网友:
普通模式设置成-2,有风降不下来时切换到3D模式就好了。

楼主:
有风降不下来切3D是个办法~原来我用6C控常这么折腾~但总觉得能省电还是尽量用省电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