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锥度

楼主(2008-08-18):
请教大伙:
用这俄罗斯小床车锥度,如何才能将角度车得准确?
资料上说车锥度一般有几种方法:
1、偏移尾座法(我的小床不能偏)
2、宽刀法(只对短锥)
3、靠模法(没那装置)
4、旋转小拖板(只有这种能用上)。
我自己车了一个钻夹柄,不知道拖板角度怎样调,才能准确。虽然凑合能用,但扭矩大了有点打滑。

请大家多指点。
小拖板是这样的:绕那颗内六角螺丝转动。

刻度很粗略,根本调不准。

全貌:

网友:
锥度要求高的话,不能光看刻度啊,要么配车要么测量。

网友:
用计算器算出要车的锥度在轴向10MM的距离上的半径变化量,用百分表打在小拖板上,移动小拖板10MM转动小拖板到相应变化量,锁定OK

网友:
刻度只是 大概 的摆设,不要责怪它,几万元车床的刀架刻度也是这样的
退一步,没有刻度也能车,量好大端直径、小端直径、长度就可以操作了
刀架要多次微调摆修正,过程要拿个锥套塞入加显示剂(红丹)配合测量
整个公锥面与母套面接触面积达75%以上,而且在全长上分布均匀的最好
锥面的粗糙度加工必须设法使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手段保证在其在6.4μ以下

楼主:
学习了,专程致谢。
有空再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专程致谢。
有空再多试几次。

头一次车锥柄的,可以把棒料预留长点,失败了可以继续车过
如留得短,这个棒就只能降级使用了

网友:
一定要用红丹检查阿~~~要是不准打滑的话会把锥套磨坏的~

网友A:
以前我叫别人车接杆的时候 师傅是把原来的杆卡在卡盘上   就是反复推刀架 当刀尖在接杆上刮出一条直线的时候说明角度的对的,然后放料 推刀架 4刀也差不多OK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叫别人车接杆的时候 师傅是把原来的杆卡在卡盘上   就是反复推刀架 当刀尖在接杆上刮出一条直线的时候说明角度的对的,然后放料 推刀架 4刀也差不多OK了

将百分表装到小拖板上,反复推刀架更准。

网友:
上优酷找一找车工的教程看看,我觉得教程里用标准的锥度样棒加百分表找正比较不错,锥度 样棒可以用锥柄钻头之类的现成的东西。

网友:
4楼 云版 正解 我们在工厂时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