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图纸形状画到KT板上?

楼主(2008-08-18):
我有一张图纸,微风2005的,用A4拼成的,但是有了他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切出形状对应的KT板,要怎么画啊???或者用其他方法什么的?老手推荐几个简单易用的啊! 把图纸贴在KT板上直接切的方法不太好!

网友A:
推荐泡沫cnc

网友B:
透明胶粘上不就完了

网友C:
强烈支持CNC 我们俱乐部有 哈哈

楼主:
那太高科技了,我玩不起,嘿嘿 我学论坛上一老手,用针刺在KT板上,然后用笔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2-02):
用投影仪投到KT板子上吖

网友E(2009-03-21):
我想打劫学校的投影仪了
我们班就有一个天天挂墙上 蛤蛤 够不着。挂房顶了

网友F:
我这样切割泡沫
图贴到卡纸(像卖新衬衫内那种卡纸,A4纸品店卖,量少5角/张)上,剪下,用双面胶粘在泡沫板上然后用电热丝(300W电炉丝在火上烧红拉直,加10V以下电,取决于线长和材料,就可以了)顺边沿切割,我最近用泡沫板做了个车阳模,可参考我在车辆模型综合讨论区发的贴,有图片

网友G:
把图纸用普通胶水粘到KT板上,再用美工刀沿图纸线条割下来。
多练习几次,刀工会越来越高的。
这样做图纸只能用一次,你不是批量生产的话,做几架飞机就打印几份图纸,反正A4纸打印又不贵。
我用这种方法割翼肋搁了不下一百片了,微风做了三架,其它飞机做了三架,炸一次做一次,呵呵。

网友H:
用A4纸打印出来.垫好复写纸,再在A4纸上描下去!!我是这要的.没米之人,没办法搞CNC啊!!

网友I:
都是好方法

网友J:
永远支持简单、实用、大众方法切割!

网友K(2009-04-21):
自己做个电热切割台,用卡片把图纸复制下来,用电热切割就行了 电热切割台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L:
电热的连纸一起烧掉吗

网友M:
先把图纸用透明胶粘一下,以便多次利用,把粘好的图纸用胶带粘在KT板上用针刺,然后用笔画出来就可以了,我用这样的方法做过啊,可以练刀工,谁有这样的图纸啊,有就发到
nclg050229@163.com
谢谢了

网友N(2009-06-03):
偶是直接用写真机把图案一起打出来裱在KT板上,照着图案切下来拼接好就OK了,而且不用上色,呵呵,本人做广告滴。。。

网友O:
还是喜欢传统办法,用油性笔手绘

网友P:
用复写纸 画一遍 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