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起飞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高手,我玩模拟器的时候起飞总是炸,现在都不敢玩真机了,怎么办?真机会和模拟器里一样不?

网友:
模拟器比真机好起飞。如果模拟器都炸的话还是先不要飞真机。最好先确认一下通道映射对不对,向各个方向打舵看看倾斜的方向是否一致。

模拟器跟真机的手感是有区别的,我的感觉是模拟器里的飞机特别灵活,真机要稳一些。但是再稳的机器,你错一个舵,一秒钟不纠正基本上就炸了。所以重要的还是练出正确的舵面的条件反射。

楼主:
模拟器太灵活了,我的飞机起飞不往一边倒的,模拟器里的每次都是向左倒,怎么调整啊?

网友:
模拟器都有校正功能的。先校正一下控的中点。

网友:
真机就是看感觉,我飞模拟器就摔,到真机,我第一次飞起飞利落,结果很自然的就找到感觉就练悬停了,保持心态冷静

网友A:
我觉得模拟器也不是绝对的好 我练模拟器上去就摔 就算不摔大多也是飘来飘去的  上真机就不会 现在可以三面悬停了 都是真机练出来的 而且摔的并不多 模拟器到现在加起来也没超过两个小时 而且这两个小时里面能稳定的悬停的都没超过10分钟
到现在玩模拟器都还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模拟器也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楼主:
现在没胆子飞真机。。。这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模拟器也不是绝对的好 我练模拟器上去就摔 就算不摔大多也是飘来飘去的  上真机就不会 现在可以三面悬停了 都是真机练出来的 而且摔的并不多 模拟器到现在加起来也没超过两个小时 而且这两个小时里面能稳 ...

模拟器漂是因为斜盘通道初始设置是线性的,通俗的说就是,你打多少舵,斜盘就动作多少。实际的飞机多半处于一种指数曲线的状态,就是说在中立点附近打舵动作量很小。这样自然容易悬停。

如果你把模拟器里面的斜盘通道设上EXP,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模拟器确实练烦了  可是真机还是先不要飞    我把家具打了好几样  哈哈

网友:
模拟能对尾就上真机吧。不然没进步的。真实中视觉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