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金属桨夹虚位问题!

楼主(2008-08-18):
GL450S更换金属桨夹有虚位,上下晃动幅度比较大,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

网友A:
桨夹里面的轴承和止推轴承之间加个垫圈,内直径要大点!不能太厚!

网友B:
1+2

楼主:
是橡胶的那种垫圈还是金属垫圈啊?楼上的1+2是什么意思?1楼和2楼说的都做?

网友C:
zhanglin592 你说话有点像高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