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小电直装上电显了

楼主(2008-08-18):
丘比特电直连续搞坏了三块锂电,原因都是过放,让人很郁闷。此前有人采用停飞后用电压表测电池电压的方法来确定电池放电情况,实际上这种方法误差很大,因为飞机停飞后电池电压会立即上升,停飞时间不同,电池电压上升的幅度不同,所以不能做为准确的测量方法,再说出去飞带一块万能表也不方便。考虑再三,决定制作一个2S锂电电显挂上。制作前考虑了两点:1、丘比特飞机带载能力有限,应尽可能减轻电显的重量,以免造成飞行时间缩短或电机负荷过重;2、独立检测每节电池电压才能真正起到监测锂电电压的目的,必须采用平衡式检测电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采用最简化电路,以TL431为核心制作。

一、制作完成的电显整机图。电路很简单,采用了高亮度发光管,指示效果还是不错的。使用时只需把锂电池的平衡充电插口插入电路板即可。

二、重量为4. 4克,不算重,丘比特完全能带动。如果制作成7. 4V总电压监测电路,只需要一套电路,重量可进一步减少,但指示效果差一点,因为放电过程中每节电池放电性能不一致,会出现较大的指示误差。如果电池组中每节电池一致性好,可以考虑制作一套电路。

三、由于采用了TL431精密稳压集成电路,所以指示精度非常高,可以达到0.02V左右。我把保护电压设定到了3. 4V,即单节电池低于3. 4V,高亮度发光管点亮,此时就不能再继续飞了。

当电池电压为3. 4V时,发光管是灭的(见图)。

当电池电压为3.38V时,高亮度发光管点亮了。精度不错吧,呵呵。

网友:
上原理图造福大家

网友:
对,上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了.手头正好有一片TL431

网友A:
我飞下来测低于3.8就不飞了,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下来测低于3.8就不飞了,比较保险

3. 8 V是空载电压,不是很准确的。你可以做个测试,刚飞下来测一下电池电压,然后放置半分钟再测一下电池电压,你会发现两个电压值区别很大,不同C数的电池放置时间不同,电压区别也不同。所以还是实时测量电池的带载电压更合理一些。

网友:
上原理图

网友:
其实任何一片电池(不是总电压)低于某个电压值就亮灯最好。
这样一个灯、一套电路就可以了,不过可能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
上图上图,我以前做过一个单测的,没有你这个好

网友:
上原理图哦。

网友:
楼主,上制作过程吧。我也想弄一个啊。

网友:
LZ造福下大家,来张原理图呀。谢谢拉

网友:
原理图啊     o(∩_∩)o...

网友B:
楼主是2S的锂电池, 如果做放电保护的话, 建议截止电压设成5.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2S的锂电池, 如果做放电保护的话, 建议截止电压设成5.4V

你指的是总电压检测,我制作的这种电显是对串联电池组中的每节电池单独检测的,就是说:2S电显需要制作同样的2套电路,3S需要制作同样的3套电路。这样做的好处时,因为电池组中有某些电池性能不一致,当检测到其中一节电池低于3。3V就马上红灯报警,此时停飞可以有效的保护电池不过放。

网友:
八错,值得学习

网友(2009-04-30):
不会弄 等教

网友:
没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建议购买成品的,20几块
---------------------------------------------------------------------------------------
A.K.E PM3C电池电量显示器
重量:1.9g
尺寸:28.5mm x 15mm x 4.6mm
适应范围:带平衡充电接口的2-3串锂电池组
----------------------------------------------------------------------------------------
当单体电压>3.3V时亮绿灯;当单体电压<3.3V时亮红灯
当其中一组红灯早于另外几组先点亮时,说明电池组的平衡性欠佳
----------------------------------------------------------------------------------------

楼主:
这是同时制作的3S电显

网友:
请楼主 上电路图 和 原件名称谢谢哈

网友:
电显原理很简单

前边两个电阻是 分压 可以调节 显示电压

后边的 电阻是限流 电阻 可以调节 显示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