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现..泡沫胶用多了..会腐蚀泡沫..

楼主(2008-08-19):
大家装机或者修补飞机的时候..
使用泡沫胶千万不要挤太多进去..
多了会严重腐蚀飞机..一点点..涂表面就好..
相信装过塞斯纳的朋友也知道..
方向舵的翼和水平尾翼都需要用泡沫胶黏上..
我当时就挤了很多..怕他黏得不够结实..
结果..里面被腐蚀得中空..
周末飞机1'米倒飞水平状态被风压倒在地上..方向舵的那垂直翼..就裂了..
后来我用热溶胶把他边给黏上..不过增加了飞机尾部的不少重量..
之前塞斯纳的后轮白色轮座也掉出来..
也是挤很多泡沫胶..结果第二天晚上一看..里面被腐蚀了近1.5'厘米深的窟窿..
最后又是挤了很多很多热溶胶填补了这个洞..然后再把白色的轮座黏上去.
所以大家使用泡沫胶的时候..千万不要挤太多去黏..效果是物极必反..
按照高手教导的话..
挤一点点在表面..然后等三分钟..再黏..
虽然我不是什么高手..还是新手..
不过我想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诉比我还新的新手或者不知道这个现象的朋友..
谢谢各位看贴..
以上叙述只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网友A:
如果像楼主这样用肯定会腐蚀,正确用法是先涂上适当的泡沫胶然后等胶水不再粘手后再结合就不会腐蚀了

网友B:
除了个别填充使用的胶水,一般胶水粘接的原则就是厚度越小越好,面积越大越好。

网友C:
2楼、3楼说的都很对,我再补充一点,如果有需要在粘胶处的外面贴玻璃胶带或纤维带,务必等第二天胶完全干了再贴,否则含有腐蚀成份的气体挥发不出来,也会腐蚀泡沫,我就遇到过。

网友D:
很多泡沫胶的说明都说不具腐蚀性啊,莫非LZ用的是5块钱一支的那种?

网友E:
热溶胶不会烫缩泡沫吗?我用来粘KT板机身都有点烫缩啊!但看大家都在用,不知是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泡沫胶是买塞斯纳的时候里面配的..
热溶胶会有一点点烫到泡沫丫..不过一点点..就忽略吧..

网友E:
借这个贴问下,KT板可以用自喷漆上图案吗?见到论坛里有人用,自己试了下,发现会腐蚀KT板,尤其侧面没有贴膜处,上下表面有贴膜则情况会好一些,你们用的是什么自喷漆?

网友F:
喷单车的那种不行么..?

网友G(2008-11-16):
今天刚做我的第一个飞机,挤了好多好多的泡沫胶。。。。。。。。。。这么看来,肯定废了了

网友H:
什么破胶啊 该结实的不结实 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自喷漆是腐蚀KT板 我的经验是第一遍尽量少喷 等第一边干了 再喷第二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