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L 1/8 28级大脚求助啊

楼主(2008-08-19):
在调试中有两种情况
1/打着车后没动遥控油门怠速慢慢变高,
发动机
很爆
2/要不一打着车刚听到着车了,马上熄火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油针没调好.

网友B:
是贫油了
油针放点

网友C:
把低速油针放4份1圈

网友D:
调副油针
调节副的时候先把油针顺时针拧到底然后松2.5圈,发车然后跑几圈,然后在以每次以1/12圈顺时针收小油针,直到启动有力且保证发动机不“唱歌”就是贫油,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来车就熄火你检查一下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