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空中“发电报”,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9):
飞机 450 bbs.5imx.com3x'])C.舵机  3*65 430L电机! 中进角,电调是 亚托35A 电池花牌2200 20C,亚托20C
出现的症状是 航线(有点暴力)1分钟后可听到电机出现“滴....滴.....滴....滴....”声音,好像没什么规律,但不影响飞行;分析可能是电调原因,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电调插头有虚焊,飞机震动似断非断,检查一下把虚焊焊好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短暂断电吧,LZ需要注意了

网友:
430L电机连接线就是转子的漆包线,如果有虚焊,就会出现空中缺项故障,检查香蕉头焊接质量。

网友:
“滴....滴.....滴....滴....”声音是电机上电初始化发出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哪个地方的接头松了。

网友:
为了安全仔细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