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好的四轴飞行器(图与视频)

楼主(2008-08-19):
我的第一架四轴没了,所以又做了一架,是仿造的,给大家个参考。
下午已经试飞过,很稳定。由于当时电池电力不足,所以就没拍视频,
等电池充足电就出个飞行器开处视频吧,呵呵!
(终于知道怎么传图片上来了)

另一个角度:

机机参数:
本机机架为全铝合金结构,这里感谢网友(网名:亿兆)的支持。
连电池总重:780g
2200mAH/11.1V/20C电池,
两叶与三叶混合桨,
2212电机
三个角速度传感器
一个加速度传感器
一个气压传感器
遥控器:天地飞6C

网友在自制四轴飞行器过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交流经验。
QQ:53605240

顺带:因为为了更好的控制四轴飞行,想收个FF9的控与接收套,价格越低越好了,旧点没关系。
实在是T6C的通道少和精度低,不适合我,所以想收收看。

视频已经上传了在这里:http://tv.mofile.com/SPF2MEJP/
不知这里能不能直接播放,我试试看。

http://user.qzone.qq.com/53605240/blog/1232168814
我的新飞行视频,2009年元旦,顺便帮我踩踩空间哈!

里面那个操作的人就是我,呵呵,操作模型的技术较烂,还得多多练习。
由于这个机机有自己的飞控部分,所以如果现场没有风或风较小的话,一只手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楼主上视频吧,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频倒是录了一段,只是我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都不大敢拿出来。
是在一个小草坪上试飞的视频,旁边都是车子什么的,飞的比较紧张。
控的油门较难控制,可能是我技术不够吧,嘿嘿!
晚上看看能不能传到我的魔方视频网上去。

对了,想看清晰的视频可以联系我,我QQ传给大家看。

网友:
太牛了,我也想搞这个呢。

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以及配套的电路,以及如何跟接收链接,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另外,气压传感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
能飞不  上 视频

网友:
呵呵 LZ也是ourAVR的朋友吧
很强,正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
这个4轴的电池够大

网友:
顶杭州的朋友哦

网友:
早段时间洛溪已有人飞过 飞不是视频这位兄弟

网友:
楼主很厉害!继续啊..

网友:
视频看到了,的确很有意思。

有个问题阿,我看视频中,4桨飞行器左右前后的经常在动,相信是飞控自行调整速度跟不上的原因。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速度是硬件决定的,还是判断逻辑决定的?

前些天看了老外的4桨飞行器,那个稳当,总觉得我们也应该可以作的出来,LZ说说吧。

楼主:
我承认是我控制水平的问题才导致左右摇摆的,现在慢慢熟了,原来打舵时候还要回打一下才能停稳。  这是听玩过电直的朋友说的,拿来这里也合适。我没玩过电直,所以没什么飞行的经验,让大家见笑了!
飞上飞下是高度传感器受风影响,气压变化引起的,不是我控制的,看视频有段时间我的一只手是放下的,我是右手油门,所以实际上我的油门根本就没去控制,另一只手就只有方向舵。
改天我让杭州的老模友帮我飞飞看,呵呵!

网友:
高度传感器容易受气压影响,还有别的办法处理高度问题么?

楼主:
高度传感器本身就是靠测量当前地区的气压来测海拔高度的,在起飞前有个校准过程,但飞行中如果有风吹过,也就意味着气压有变化,因为风就是气压差引起的,所以会引起气压计(高度计)误以为自己高度变化了而出现矫正,使得飞行器有高低的自动变化!所以也为了防止螺旋桨的风影响到传感器,一般传感器上会用透气海绵包裹一下。

另:高度传感器只有在摇杆不动时候才开始保持当前高度,所以不会和操作者发生冲突。还有个作用就是可以限制最大飞行高度,我现在是分配在我第六通道上,一旦达到预设高度时,不管怎么加油门,飞行器也不会再上升。

网友:
研究的够科学的!!!
LZ绝对应该好好玩玩模型,你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

网友:
犹如飞碟一般。楼主够强。

网友:
太羡慕LZ的手艺了 强人 给我一个我都玩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08-11-29):
DIY强人啊呵呵 顶了

网友:
不知是不是蚂蚁兄弟,有个问题请教:
对于真直机来说,他们每片旋翼都是有一个横向铰链来平衡每片旋翼旋转方向不同所造成的升力差的影响.而4浆飞行器的每个螺旋桨的浆叶螺距都已经固定死了.这样,飞行器在朝一个方向飞行的时候,每个浆叶上的升力都不同.即使没有速度在静止悬停时,某个方向吹来的风也会造成一个螺旋桨上的3片浆叶升力不均匀,从而造成摆动.
我看到国外人制作的4浆,采用2片的螺旋桨而且采用保护器连接方式.保护器可以起到部分横向铰的作用.当然,2叶的螺旋桨反浆在国内比较难买到,这也是事实.
那么,如果像银灰飞碟那样,给4浆的每个螺旋桨上装上涵道,让他们不受横风的影响,每次螺旋桨吸近来的都是相对静止的干净的气流,不知这样会对飞行品质提高多少?外部的涵道是否会增大横风对飞行器的影响?
回来请蚂蚁有时间的时候试试.

楼主:
回楼上,你说的是螺旋桨在像固定翼模式那样飞才出现的,迎风桨叶和顺风桨叶的受力不同会使得直升机那样的单叶桨出现波动,但在四旋翼上因为4个桨是两两反向的,相对会抵消这部分的整体受力,而且四旋翼的前进后退是靠机身倾斜实现,也就是说桨的力是垂直机身,由于机身倾斜而和重力构成一个向前的合力才出现位移。

直升机基本是靠十字盘倾斜带动桨倾斜使得飞机位移,四旋翼是机身倾斜移动,所以就出现了直升机的机身姿态和桨的姿态不同,因而很难用传感器采集到直升机的飞行状态,也就出现了直升机的飞控难做的问题。 而四旋翼不同,因为桨和机身一体固定,桨的姿态和机身姿态一致,用传感器得到机身的姿态就可以控制飞行状态了。

我在做的四轴飞行器由于经济问题,现在做的比较缓慢,现在能实现的就是锁定高度飞行,在不动油门的情况下,高度基本不变。

前些天拿到几块U-BLOX的第四、第五代的GPS,准备装到四轴飞行器上做定点飞行,软件基本搞定了,就差一点细节。有进展了再向大伙报告。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飞控能不能用在直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倒是录了一段,只是我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都不大敢拿出来。
是在一个小草坪上试飞的视频,旁边都是车子什么的,飞的比较紧张。
控的油门较难控制,可能是我技术不够吧,嘿嘿!
晚上看看能不能传到我的魔方视 ...

飞的不错啊,顶!

网友(2009-01-09):
我想做个~

网友:
不错,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2012-03-06):
先看热闹